strapping这个单词在专业术语中怎么翻译?

楼主(2008-07-22):
App, ST, pi, gp
按照普通字面说不过去。因为在文档中是出现Strapping Pin这个词组,解释成复用也不对?

网友A:
应该是类似多功能引脚的意思吧,我也不知道咋翻译好

只在特殊场合才起另外的作用(附带作用),平时有个主要的作用。

楼主:
有这么点意思,但是不太专业

网友B:
。。。

绑定,跨接。。?

为什么不给上下文?

网友C:
re

strap pin就是以一个pin的高低电平来选择某个ic的某个输出功能
翻译成中文还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