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我的翻译对吗?

楼主(2008-07-24):
试翻译:

Weiky:
您好!
上海HR经理上次已经电话面试过了.我想问下您,下一步该准备些什么?

我的翻译如下:
Dear Weiky:
How are you!
The HR manager in Shanghai had interviewed me by telephone last time.Tell me how i will prepare to do next,Please!

请指点:我的翻译对吗?
谢谢!

楼主:
RE

呵呵,啥意思吗,对不对呀?

网友A:
ll

别带how are you,最后加个best regards就行了。
Tell me how i will prepare to do next,Please!
这句也不太好,有点生硬,而且好像应该用what should I prepare。

楼主:
RE

非常感谢楼上的指点,现整理如下:

Dear Weiky:
The HR manager in Shanghai had interviewed me by telephone last time.Tell me what should I prepare next,Please!

Best regards

网友B:
有点生硬,好像是不太客气

Tell me what should I prepare next,Please!  动词在前,Please在后,简直就是一个命令的形式,好像是一个不太客气的方式,较好的写法是:

Please give me some advise what should I do in the next step.
或
Could you let me know what can I do to get this job.

楼主:
RE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朋友的指点!
再次整理如下,并请抛砖:

Dear Weiky:
The HR manager in Shanghai had interviewed me by telephone last time.Please give me some advise what should I do in the next step.

Best regards

网友C:
不论英中,还是中英,译文都没有唯一,

所谓的较标准,就是用VOA,或BBC,CNN中的常用词语来组织表达,这就是最标准的答案了。

网友D:
我晕。

两个句子,就两个句子有语法毛病,而且是中学里就有的基本语法哦。

The HR manager in Shanghai had interviewed me by telephone last time.
有具体时间的情况下(Last time 算,明确了上次,算具体时间),不用完成时态用一般过去时态。。

The HR manager in Shanghai interviewed me by the telephone last time.(不要掉了the)

Please give me some advise what should I do in the next step.
疑问句做句子成分不要倒装。should 应该在 I 后面。(肯定中学英语语法里有)

Please give me some advise what I should do in the next step.

===============================================================
Ref: Application Status Inquiring

Dear Weiky:

I applied the position as xxxx in your company, the HR manager in Shanghai interviewed me by the telephone last time, but I have not heared from you since then.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my application status or what I should do? your kind response is much appreciated!

Best regards,

yyyyy

( XXX 写上你申请的职位; 例如: computer engineer. )

关于:工作申请情况询问。(这个可以加快信件到合适人手中,比如当Weiky有几个手下帮她处理公文,也使读信者好处理重要不重要信件。是常见的套式)

我申请了你们公司的(计算机工程师)职位,上次人事经理面试了我,但是再没有得到你们的消息。您能好心告诉我我的申请情况或着我该如何做吗?感谢您好心的回复。

网友C:
晕倒, 那么多的语法框框,

上海HR经理上次已经电话面试过了.我想问下您,下一步该准备些什么?
The HR manager in Shanghai at last time,used telephone to interview me。
Could you tell me about next step how to do,please!

楼主:
RE

谢谢楼上两位朋友的指点!

网友E:
。。。

上海HR经理上次已经电话面试过了.我想问下您,下一步该准备些什么?
The HR manager in Shanghai at last time,used telephone to interview me。
Could you tell me about next step how to do,please!

===============================================

不客气的说,读起来非常别扭的。 这样的两个句子都应该算错句的。

at last time 表动作时间的状语是在动作之后,或全句之前,而不是中间。

about next step how to do 就是完全中式英文的循序。倒过来才对。另外:how to do 没怎么听说过。

网友C:
按照中文语法来说,13楼的这个句子也是错句。

不客气的说,读起来非常别扭的。 这样的两个句子都应该算错句的。
//------------------------改正如下--------------
我不客气地说,以上的两个句子读起来非常的别扭,因此两个句子都应该算错句。

网友C:
在后,并不是命令形式,

Please在后,简直就是一个命令的形式//???

在与人交谈中,拼读的语气的升调,降调,和速度决定了句子是友好或是命令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