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control model 怎么翻译?

楼主(2008-08-01):
在USB CDC类介绍里有这个单词abstract control model ,是翻译为抽象控制模式吗?这个模式怎么使用呢?

网友A:
你是要做USB转串口吧?知道有这么个名词就行了,

它只是把一些实际的行为抽象出来,以方便控制。

网友B(2008-10-28):
抽象控制模型

“抽象控制模型”觉得怎么样

网友C:
没准“抽象控制模块”更好

表明它是一个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