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一个句子

楼主(2008-08-05):
AN, ev, se, TE, LEVEL
the inteerupts are generated  based on transmit through a level rather than being based on the level.这句话怎么翻译?谢谢 ^_^~~~

网友A:
此中断产生是基于一个标准,而不是作为这个标准的依据

没有上下文,先这么翻译看看

网友B:
试试这个

the inteerupts are generated  based on transmit through a level rather than being based on the level.
这个中断是由电平跳变产生,而非基于电平。

网友C: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