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芯片的一句翻译

楼主(2008-08-05):
to avoid chatter on the A and B outputs caused by slow power-up and power-down transients on VDD1(>100us/v).

为了避免由于VDD1缓慢上电/掉电(>100us/V)所引起的A、B输出抖动情况.

楼主:
不知对不对,大家帮忙看看

100us/V是什么意思??

网友A:
100us/V是什么意思?

猜测:

电压上升或者下降1V,需要100us时间;

网友B:
同意楼上

VDD1缓慢上电/掉电

译作"电源VDD1缓升缓降"更好?

网友B(2008-10-01):
但“电压每上升或者下降1V,需要100us时间”更好

电压上升或者下降1V,需要100us时间
电压每上升或者下降1V,需要100us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