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评价这份简历

楼主(2008-09-05):
AN, TE, TI, ce, des
Liang Zhenheng
Tel: 13832317309
Email:liangzhenheng@gmail.com
Add: No.279 Huaian Road, Qiaoxi District, Shijiazhuang, Hebei

Objective
To obtain a challenging position as a hardware engineer with an emphasis in MCU design an development.

Education
2003.9-2007.6  Dep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 Engineering, Hebei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

Working Experience
2007.4-Now  Designer, Shineway Technology Ltd.
    My duties are designing, drawing PCB and coding testing programmes with C. Designed several products, Such as character display module and graphics display module with or without Hanzi library. Expand the range of the company’s business.

    Computer Abilities
    Skilled in the use of Protel 99Se, AUTO CAD 2004, Keil uV2.
    English Skills
    Have acquired CET-4, CET-6. Spoken English is no very good. Now, I’am learning.

    Other
    I’am a good learner and can sit quietly to do work with my heart. I work well in a team environment or by myself and am a good listener.

网友A:
不怎么样,感觉是从书上摘的

网友:
很多错漏

My duties are          Designed several products  时态不一致

Computer Abilities   无须复数

can sit quietly to do work with my heart 我能坐硬板凳用心做事

Spoken English is no very good  把no该为not

楼主:
第一次写英文简历

第一次写英文简历,一些东西都不知道.英语说写能力也不怎么样.写出来献丑了.各位大哥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B:
Computer Abilities 无须复数

为什么不需要用复数啊?English Skills就是复数

网友C:
补充3楼

hebei university 后面应该有个of,国内的XX科技大学都这么取的。
看来现在的CET-6难度降低了。

网友D(2008-10-23):
网上模板改改就行了

网友E:
RE

I can understand it.

网友F:
Spoken English is no very good  这个都错了
你的英语还有待提高啊
加油 ~~~

网友G(2008-11-27):
嘿嘿

工作经历部分,是自己写的;
最后的其他部分,也是自己写的;

其他,可以写得随意一点(当然也要符合语法和习惯用法)

工作经历,应该/必须写得很严谨,最好是1234的罗列出来(当然语法/习惯用法也是不能有问题的,甚至要求比那个"其他"部分更严格一些,现在好象句子都不完整啊!!!!!)
PCB你designing就可以了,不需要再画人添尾的去drawing,你又不是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