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total resistance seen at low level output voltage

楼主(2008-10-13):
Item                      Symbol    Min    Max    Unit
Input leakage current                -10    10    μA
Input current                        0.1    1.5    mA
Sink current                         TBD    TBD    TBD
RON + RSER                           3.3    10    KΩ

Sink current = current into output port at low level output voltage
RON + RSER = total resistance seen at low level output voltage
These 2 information will allow the radio application to design the pull-up resistor required.
一个电路板对外通讯采用i2c接口,现在客户要求提供sink current和RON + RSER两个值,从字面上来说sink current是低电平输出时流入的电流即灌电流,ic提供的资料是2mA。RON + RSER字面意思是低电平输出时的总电阻,这个具体是什么呢?是上拉电阻么,如果是上拉电阻的话,又何必多此一举呢,直接提pull-up resistor 不就OK了,不明,请帮忙?

网友A:
猜一下

字面意思:从电平为低的端口看进去的电阻。其实就是指PORT此时的输入电阻,电阻由两部分组成:RON开关电阻,可能是指三极管的导通电阻,RSER:估计是限注电阻吧,以上结论来源于想象

网友B:
不了解原文件,不好掌握

网友C(2008-11-23):
后面的就是原来缩写的详解。

RON + RSER = total resistance seen at low level output voltage
RON + RSER = 低电平端口看进去的总输出电阻。(也就是低电平输出电阻)。

网友:
我发现宇宙飞船很喜欢来这里

网友C:
灌水是很快乐的事,

想当年,俺跑到业务部去请教那些所谓过了八级的英语专业毕业的小MM,把她们吓得面无血色。

网友:
无事献殷勤

引用 网友C:
↑English Corner ←返回版面

6楼: 灌水是很快乐的事,

想当年,俺跑到业务部去请教那些所谓过了八级的英语专业毕业的小MM,把她们吓得面无血色。

网友D:
估计是被飞船眼中放出的光芒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