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MmapMemAddr

楼主(2008-10-14):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handle downloads that are destined for flash. OEMmapMemAddr remaps a flash-resident address to a unique RAM-based address so that flash memory OS images can be temporarily cached in RAM while the download occurs. This provides enough time to handle the flash memory update while not stalling the download process because the flash memory operation typically takes more time than the download process

这段话中的

remaps a flash-resident address to a unique RAM-based address so that flash memory OS images can be temporarily cached in RAM while the download occurs

如何翻译

网友A:
如下

该功能/函数可用于处理对Flash的下载。OEMmapMemAddr可将寻址空间中Flash区域的地址映射到另一RAM地址中,这样在下载的时候,实际上是将OS镜像临时缓冲到了RAM里。一般Flash存储器的操作(扇区擦除、写入等)时间总是长于单纯的下载过程,所以这种处理方式既提供了充足的时间进行Flash程序升级,同时也不会影响下载流程的正常进行。

网友B(2008-11-23):
给参考一下:

remaps a flash-resident address to a unique RAM-based address so that flash memory OS images can be temporarily cached in RAM while the download occurs
//------------------------------------------------------
remaps a flash-resident address to a unique RAM-based address
重新映射常驻flash闪存(flash-resident)地址到一个唯一的 RAM基址地址(RAM-based)中去。
so that flash memory OS images can be temporarily cached in RAM while the download occurs
所以当出现下载时,flash闪存的操作系统内核映像(OS images)能够临时地放入RAM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