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翻译一下啊

楼主(2008-10-20):
The DTMF generators and detectors are provided so that commonly encountered tones can be
reproduced naturally at the other end of a Vocoded link, rather than being interpreted as a form of speech.
They should not be relied upon to provide an error free method of relaying tone signalling to other
decoders, such as a telephone exchange DTMF detector, for example.

网友A:
。。。

双音多频的产生和检测方法是,把常见音在变声链的另一端自然再生,而不是解释成一种语言形式。它不应该用来做为一种给其他解码器,比如电话交换双音多频检测器,传送音信号的无损方法。

网友B:
DTMF

 没搞清楚它的频率有什么规律

网友C(2008-11-22):
2 楼翻译的不知所云!

The DTMF generators and detectors are provided so 。。。
DTMF产生器和贞测器是被提供了,所以。。。。

网友C:
给个译文参考一下:

The DTMF generators and detectors are provided so that commonly encountered tones can be reproduced naturally at the other end of a Vocoded link, rather than being interpreted as a form of speech.
DTMF 产生器与侦测器是被提供了,因此一般遇到的双音频能在另一端连接的声音编码器自然地重新产生,而不会作为语音格式解释。
They should not be relied upon to provide an error free method of relaying tone signalling to other decoders, such as a telephone exchange DTMF detector, for example.
它不应该被依赖用做提供一种无错的传送方法,传送双音频信号到另一解码器。例如:电话交换机的DTMF侦察器。

网友D:
我觉得2楼翻译的很好啊……

网友C:
俺看着就很不爽!

二楼的译文就是把21IC的电工们都当成不懂英语来胡弄!

网友E:
第一个so that

第一个so that 应该翻译成以便于更好理解一点,前面的“The DTMF generators and detectors are provided” 的是条件啊!!!

网友F:
嘿嘿

The DTMF generators and detectors are provided so that commonly encountered tones can be
reproduced naturally at the other end of a Vocoded link, rather than being interpreted as a form of speech.
They should not be relied upon to provide an error free method of relaying tone signalling to other
decoders, such as a telephone exchange DTMF detector, for example.

通过双音多频收发器, 通常情况下可能出现的异常音调, 可以在声音传输通道的另一端自然再生, 而不会把这种异常音调当作话音. 向其他解码装置(比如电话交换双音多频检测器)传送音调信号的无损传输方法,是不能依靠它们来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