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英文该怎么翻译呀?

楼主(2008-11-11):
下面的英文为MAX706管脚8的文字说明,请教,该怎么翻译?

8.WDO:Watchdog Output pulls low when the internal watchdog timer finishes its 1.6sec count and does not go high again until the watchdog is cleared. WDO also goes low during low-line conditions.  Whenever VCC is below the reset threshold, WDO stays low; however,unlike RESET, WDO does not have a minimum pulse width.  As soon as VCC rises above the reset threshold,WDO goes high with no delay.

非常感谢!

网友A(2008-12-15):
框架没大错,的确细节有问题,

俺很少实践写作,语法早就忘光了。俺的中文水平也很菜,但大家也能理解沟通。

网友B:
Chinglish

【转】世上最强中式英文

we two who and who?
咱俩谁跟谁阿

2.how are you ? how old are you?
怎么是你,怎么老是你?

3.you don"t bird me,I don"t bird you
你不鸟我,我也不鸟你

4.you have seed I will give you some color to see see, brothers !together up !
你有种,我要给你点颜色瞧瞧,兄弟们,一起上!

5.hello everybody!if you have something to say,then say!if you have nothing to say,go home!
有事起奏,无事退朝

6.you me you me
彼此彼此

7.You Give Me Stop!
你给我站住!

8.know is know noknow is noknow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9.WATCH SISTER
表妹

10.dragon born dragon,chicken born chicken,mouse""son can make hole!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11.American Chinese not enough
美中不足

12.one car come one car go ,two car pengpeng,people die
车祸现场描述

13.heart flower angry open
心花怒放

14.go past no mistake past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5.小明:I am sorry!
    老外:I am sorry too!
    小明:I am sorry three!
    老外:What are you sorry for?
    小明:I am sorry five!

16.If you want money,I have no; if you want life,I have one!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17.I call Li old big. toyear 25.
我叫李老大,今年25。

18.you have two down son。
你有两下子。

19.as far as you go to die
有多远,死多远!

20.I give you face you don""t wanna face,you lose you face ,I turn my face
给你脸你不要脸,你丢脸,我翻脸

网友A:
俺绝不会死抠语法,以上这段中文就已经

错误一大堆,“框架没大错,的确细节有问题”//这句话没有主语,但是大家没有人理解不了。

楼主:
RE

谢谢各位大侠的参与!

网友C:
看不到前面的帖子有完整翻译的,所以我还是来献献丑罢。

8.WDO:Watchdog Output pulls low when the internal watchdog timer finishes its 1.6sec count and does not go high again until the watchdog is cleared. WDO also goes low during low-line conditions.  Whenever VCC is below the reset threshold, WDO stays low; however,unlike RESET, WDO does not have a minimum pulse width.  As soon as VCC rises above the reset threshold,WDO goes high with no delay.

8. WDO:看门狗输出,当内部看门狗定时器计数到1.6秒后,看门狗输出被拉低,并且一直会保持低电平,直到看门狗定时器被清除。WDO在low-line状态下也会保持低电平。只要VCC低于复位门限电压,WDO输出就为低电平;但与RESET引脚不同,WDO输出没有限定最小脉冲宽度,即,一旦VCC高于复位门限电压,WDO会立即变为高电平。

补充一点:MAX706的low-line状态的意思是指,如果WDI为悬空状态(即引脚没有接任何逻辑电平,也没有上拉或下拉),则WDO可以作为low-line输出,此时
WDO仅仅只是在VCC低于复位门限电压的条件下变为低电平。

网友D:
恳请5楼给买包纸抽,我满脸眼泪~

笑的~~~哈...

网友E:
9楼是好同志

5楼的兄弟也不错

网友F:
。。。

“框架没大错,的确细节有问题”//这句话没有主语,但是大家没有人理解不了。

=======================================================

“框架没大错”: ‘框架’:主语; ‘没’: 谓语; ‘大错’:复合宾语

“的确细节有问题”:‘的确’:状语; ‘细节’:主语;‘有’:谓语; ‘问题’:宾语

网友G(2009-02-04):
牛年你最牛

看楼主的水平整篇PDF应该不只有这一句不会翻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