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句话怎么翻译呀?

楼主(2009-01-14):
TI, AN, ST, AC, IO
下面的这句话是来自富士通单片机MB90F54x系列的pdf,请教,该怎么翻译呀?

Reactivation disabled in single mode, continuous mode, and stop mode applies to all kinds of activation by software, an external trigger, and a timer.

非常感谢!

网友A:
试试看:

原句:

Reactivation disabled in single mode, continuous mode, and stop mode applies to all kinds of activation by software, an external trigger, and a timer.

谷歌翻译:

恢复残疾人的单一模式,连续模式, STOP模式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激活软件,外部触发和计时器。

Reactivation disabled in single mode, continuous mode, and stop mode

在单一模式、连续模式、STOP模式下,再次激活将被禁止;

applies to all kinds of activation by software, an external trigger, and a timer.

这种情况,适用于所有的激活方式:软件、外部触发(中断)和定时器(中断)。

网友B:
教你一招

Reactivation disabled in single mode, continuous mode, and stop mode applies to all kinds of activation by software, an external trigger, and a timer.

首先 看句子结构
Reactivation (disabled in single mode, continuous mode, and stop mode ) applies to all kinds of activation by software, an external trigger, and a timer.
(disabled in single mode, continuous mode, and stop mode )是  Reactivation  的修饰语. 实际语序是 Reactivation  is disabled....
所以 翻译为
   单一模式(根据语境有时候翻译成单端),连续模式以及停止模式下的休眠
都能由软件,外部触发以及定时器等任何一种方式激活.

楼主:
re

谢谢上面两位朋友的指点!

本人现试译如下,请指点:

再次激活(在单一模式或连续模式或停止模式时处于关断的情况下)适用于下面所有的激活方式:软件、外部触发(中断)和定时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