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英文怎么翻译啊。

楼主(2009-01-18):
请问这句话怎么翻译啊。
The Tx wait time will be implemented by the called station(s) such that other radios that have a break-in request prekeyed
by the user may transmit during the specified time.

谢谢啊。

网友A:
按非电工的译法试试,

The Tx wait time will be implemented by the called station(s) such that
通过打了电话到车站,出租车(TX)的 等待时间将被完成,例如。。。。

网友B:
AT A LOSS WHAT TO SAY ABOUT YOUR ENGLISH

The Tx wait time will be implemented by the called station(s) such that other radios that have a break-in request prekeyed
by the user may transmit during the specified time.

划分成分
(The Tx wait) time will be implemented by the called station(s)
such that other radios (that have a break-in request prekeyed
by the user) may transmit during the specified time.

TX的等待时间由指挥中心决定.只有这样,用户预键入的中断请求才能在指定时间里得以实现

网友C:
RE

原文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