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帮我翻译一哈!谢谢啦!

楼主(2009-03-20):
TI, AN, ST, TE, ce
The gate switches at different
points for positive and negative-going signal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ositive (VT+) and the negative voltage
(VT-) is defined as hysteresis voltage (VH).
All outputs have equal source and sink currents and conform
to standard B-series output drive (see Static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网友A:
可怜的 霞 啊

(某个芯片的其中一个I/O口)门电路 对 正负向传输的信号有不同的转换“特性”,  我们称正负电压间转换特性的的差异为  滞回电压
所有的输出口具有相同的吸入和供电电流,并且符合B系列输出驱动标准 (参考 静态电气特征 的介绍)
B-series 是不是指BINARY---所谓的输入输出二态?

楼主:
嘿嘿。。

   谢谢qiangzhang,没关系的!我不是很奢望谁能很快帮我翻译了。毕竟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的亚!只希望共同学习就好。希望我能提高我的英语能力!

网友B:
RE

3楼朋友的翻译真棒!

楼主可以给出原文的出处吗!

楼主:
。。。

CD4093BC一个带施密特触发特性的4与非门集成芯片

网友C:
trans:

器件的逻辑门输出在输入信号的上升和下降时转换

上升电压的触发值(VT+)和下降电压的触发值(VT-)之差称为滞后电压(VH)

器件的驱动能力符合厂方 B 系列标准

(
CMOS 器件原始厂家是 RCA,
现今有多个厂家改进了工艺,
派生出许多新的系列,
以器件标记的型号后缀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