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怎么翻译呀?我晕了

楼主(2009-04-04):
TI, ge, se, TE, AC
The CD4538BC is a dual, precision monostable multivibrator
with independent trigger and reset controls. The device
is retriggerable and resettable, and the control inputs are
internally latched. Two trigger inputs are provided to allow
either rising or falling edge triggering. The reset inputs are
active LOW and prevent triggering while active. Precise
control of output pulse-width has been achieved using linear
CMOS techniques. The pulse duration and accuracy
are determined by external components RX and CX. The
device does not allow the timing capacitor to discharge
through the timing pin on power-down condition. For this
reason, no external protection resistor is required in series
with the timing pin. Input protection from static discharge is
provided on all pins.
自己翻译过来都不知说的什么呀?好像是一些关键的知识点我不是很明白的。能说说吗?

网友A:
多谐振荡器

CD4538BC是有独立的扳机和复归控制的双,精密单稳态的。 设备是retriggerable和resettable,并且控制输入被内部拴上。 二扳机输入提供允许既没上升或者下降边缘引发。 复位输入是活跃低的并且防止活跃时引发。 准确的对生产脉宽的控制已经被使用线的CMOS 技术取得。 外部组成部分RX 和CX 确定脉冲宽度和准确。 设备不允许时基电容通过时间卸钉住掉电状态。 因此,没有外部保护电阻器与时间别针串联被要求。 输入静电保护解除被在全部别针上提供。

网友B:
嘎嘎噶。。。

4358还真是一个有点麻烦的东西。。。
一般这些集成电路不要看文字都能基本搞定他。。。

网友C:
够用了

CD4538BC is a 带有触发和复位控制的双精密单稳态多谐振荡器

器件可重复触发和重置, 并且输入控制信号是内部锁存的.

两个触发输入分别提供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

复位输入时低电瓶有效

脉宽和精度取决于外部元件 RX CX

所以不需要在定时电容引脚串联附加的保护电阻

器件的所有引脚都有防静电保护

网友D:
惭愧!

学习一下啦!顶一个

网友C:
惭愧笔误

是负跳变不是低电平

还有一段没翻,故意的。

网友E(2009-05-09):
惭愧,翻译到一般翻不下去了

网友F:
第一次进这个分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