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put mux on resistance怎么翻译啊?

楼主(2009-04-08):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A:
输入电阻混乱度?有全文否?

楼主:
请看图片!!!

请看图片!!!

网友B:
多通道输入电阻会不会好些呢

网友A:
我晕……这个一大写,效果就完全不同了……

这是一个ADC,并且由模拟开关选择多路输入。

这个Input MUX ON resistance 的意思就是这种模拟开关接通时的电阻,最大值为2000欧姆。

楼主:
谢谢

哈哈哈,一大写就变味了,顶啊!

网友C:
00说得对

多路选择器(电子开关)导通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