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机的RAM memory and Flash memory

楼主(2009-04-09):
智能手机的RAM memory and Flash memory,所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A:
...楼上的不要误导呀……

网友B:
re

是有点晕!

网友C:
哈哈!

玩笑而已,这么简单,问题也是玩笑,哈哈!!

网友D:
重复一下

引用 网友A:
↑English Corner ←返回版面
2楼: RAM存储器和FLASH存储器。

引用 网友D:
↑English Corner ←返回版面
4楼: 再详细一点
RAM memory :静态存储器,俗称内存,掉电后数据会丢失,但速度快
flash memory:闪速存储器,俗称闪存,掉电后数据不丢失,但速度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