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o can help me

楼主(2009-04-09):
智能手机的RAM memory 和flash memory是什么意思??

网友A:
RAM存储器和FLASH存储器。

网友B:
re

这个好

网友C:
再详细一点

RAM memory :静态存储器,俗称内存,掉电后数据会丢失,但速度快
flash memory:闪速存储器,俗称闪存,掉电后数据不丢失,但速度较慢

网友D:
嘿嘿

阉割的说来,RAM memory不见得一定就是静态的.应该是随机访问存储器:Random Access Memory.黑黑

网友E:
阉割地说来?

Castratedly saying?

网友F(2011-10-29):
RAM 通常只在通电状态存储,掉电即失。Flash Memory类似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