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翻译?

楼主(2009-05-17):
se, SCALE, rc, ps, os
The low offset of the Zero-Drift architecture enables current sensing with maximum drops across the shunt as low as 10mV full- scale.
请问以上句子怎么翻译啊?

网友A(2009-07-10):
这样翻译可以吗?

低的零漂补偿结构,使得电流采样得以在分流器最大压降条件下得到低至10mV的满量程。

网友B:
很不错,便我看也有点问题

1 没说有什么补偿结构
2 10 mV应该是指插入电路后的附加漂移压降,而不是“得到”的压降

网友C:
最近刚好也在做电流测量,我来试试

The low offset of the Zero-Drift architecture enables current sensing with maximum drops across the shunt as low as 10mV full- scale.
零漂移结构的低失调(特性)使得电流传感分流器上的最大压降可低至10mV满量程.

感觉low offset和zero-drift是在说运放吧? 如果是这样, offset应该是指运放的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