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分压电阻”怎么说?

楼主(2009-06-21):
(无正文)

楼主:
谢谢大家,刚想起来了。刚才用google翻译,怎么也没有翻译

所以才向大家请教
谢谢大家

网友A:
anyway u want

potentiometer resistance
resistor divider
.....

网友B:
哪个更恰当?

网友C:
看看这个wiki页面:

唉,要贴个图不容易呀
 相关链接:http://en.wikipedia.org/wiki/Voltage_divider

网友B:
不会吧?

不就是贴过图嘛

网友D:
voltage divider

5楼正确!

网友E:
应该是得divider更容易理解一些

应该是得divider更容易理解一些

网友F(2009-09-12):
回复 网友C:
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