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able - Input threshold Voltage的解释

楼主(2009-07-15):
请问最后一行的:

Enable - Input threshold Voltage

是指:使能脚电压的电压小于0.8为低,大于2为高吗???
还是指要求电压在这范围之内?

网友A:
使能-输入门限电压

楼主:
谢。。我想我理解了。

网友B:
使能-输入阈值电压

0.8~2.0的电压范围内触发使能端工作.

网友C:
一般信号如果说min和max,都表示一个范围内有效。

网友D:
我看应当是这样

Enable端输入最低有效电压为0.8V,最高为2.0V。为了保证其有效,正常情况下应当保证其大于2.0V,而不是在0.8V~2.0V之间;同样,为了让其无效,电压应当低于0.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