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中,这三句话用中文怎么翻译?

楼主(2009-07-19):
在keil c51开发环境中,这三句话用中文怎么翻译?
1.Translate current file;
2.Build target;
3.Rebuild all target files。

谢谢!

网友A:
。。。

1. Translate current file: 编译当前文件(仅对该文件进行编译,不进行连接)
2.Build target:对当前工程进行连接,如果当前文件已修改,软件会先对该文件进行编译,然后再连接以产生目标代码。
3.Rebuild all target files:对当前工程中的所有文件重新进行编译然后再连接,确保最终产生的目标代码是最新的。

楼主:
RE

在富士通16位单片机开发环境softune中,有类似的三句话:
1.Compile;
2.Make old files;
3.Build all source files regardless of data.
意思和keil中的三句话一样,呵呵!如下:

1.Compile: 编译当前文件(仅对该文件进行编译,不进行连接)
2.Make old files:对当前工程进行连接,如果当前文件已修改,软件会先对该文件进行编译,然后再连接以产生目标代码。
3.Build all source files regardless of data:对当前工程中的所有文件重新进行编译然后再连接,确保最终产生的目标代码是最新的。

网友A:
呵呵。。。。我只是个草鸟!

    和我聊,只有你教我的份儿呵呵。。。。。。欢迎加我。但不要轻易加我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