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ngle-ended , pseudo differential ,fully differential翻译

楼主(2007-01-06):
我看datasheet一个芯片的ADC有三种模式,单端模式,虚拟微分模式和全微分模式,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问它们三者具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不对吧~~~~~~~~~~~~

pseudo differential:伪(假)差分
fully  differential:真差分

具体意思你要看这个芯片了;

网友B:
支持2楼

可能是孤陋寡闻了,微分模式没听说过

楼主:
那就我的不对.我查金山词霸的时候自己按字面意思翻译的,

网友C:
单端模式,伪差分,全差分

网友D:
同asunmad

single-ended , pseudo differential ,fully differential
也可以是:单端,准差分,全差分

网友E:
单端就是一条信号线,另一条接地

全差分就是二条信号线,另外一条地线,被测的信号就是两条信号线信号之差.
这要求信号源有三个输出端子:地,差分+,差分-.

而伪差分没有地线,直接把激励源的两个极加到两个差分信号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