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A low dropout positive Regulators

楼主(2007-01-20):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低压差吧

网友B:
或者直接翻译:1.5A的LDO;大家都知道LDO是什么意思

网友C(2007-04-08):
参与一下

low dropout 是不是低压扇出的意思?

网友D:
1.5A线性稳压器

1.5A线性稳压器

网友E:
低压差正电源稳压器,是多少A就多少A吧

总之不是负电源稳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