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DATASHEET上的资料,对着金山把头都看大了

楼主(2007-01-22):
Wide-input synchronous buck controller
The TPS4005x is a family of high-voltage, wide input (8 V to 40 V), synchronous, step-down converters. The TPS4005x family offers design
flexibility with a variety of user programmable functions, including soft-start, UVLO, operating frequency, voltage feed- forward, high-side current limit, and loop compensation.
高手帮我看看啊,是TPS40055究竟是做什么功能用的啊?

网友A:
step-down converters

step-down converters

DC-DC转换器

网友B:
宽电压输入同步降压DC/DC控制器

宽电压输入同步降压DC/DC控制器
软启动/UVLO/频率可变/+端限流/环路补偿

网友C:
不算太深奥吧,参与一下

synchronous, step-down converters同步降压转换器

flexibility with a variety of user programmable functions, including soft-start, UVLO, operating frequency, voltage feed- forward, high-side current limit, and loop compensation.
灵活可变的用户可编程函数,包括:
软启动
UVLO
工作频率
voltage feed- forward 这个词好象有比较专业的说法,过
高边电流限制
环路补偿

网友D(2007-04-08):
关于上面那个翻译

voltage feed-forward 好像是电压前馈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