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eak-before-make,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2007-02-28):
P-MOSFET Gate drive output. PDR-A switches simultaneously with NDR-B with a break-before-make time of ~200ns.
请问这个怎么翻译!谢谢各位

网友A:
先断开A后合上B,模拟开关就是这样

网友B:
直译:在做(make)之前先break(断开)

在电子开关中,就是“先断后合”的意思,如果电路设计时不考虑这个问题,有可能造成开关短路的后果,因为一个开关阵列(如最简单的2选1)发生短路时,存在源短路的问题。其它解释请各位补充。

不知道你明白了没有?这问题,好象在我的BLOG里有,可以到BLOG系统里搜索“Q”的FAQ(常见问题解答)中的解释。一会我看看,如果还没有,我近日补充上----电子开关这个模拟机械开关的功能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