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的解释,帮忙看看什么意思

楼主(2007-02-28):
dB is always 10 times the log of the ratio of 2 powers是什么意思?

网友A:
dB是两个功率之比的对数值的10倍。即10*log(P1/P2)

网友B:
always也译出来吧

(功率的分贝值)dB恒为两个功率之比的对数值的10倍。即10*log(P1/P2)

网友C:
dB

解释很多,那只是功率的解释,电压是20倍。声学还有别的解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