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翻译一下,我怎么觉得不对呢

楼主(2007-05-07):
ic, AN, TE, ST, se
Any circuit which has a flat frequency response up to and including F will pass a digital signal practically undistorted .

楼主:
大家帮忙吧

大家帮个忙吧

楼主:
我翻译一下大家纠正吧

任何在小于等于频率F的频段内有单一频率响应的电路可以无失真的通过数字信号.

楼主:
怎么没人答呢

是不是不屑一顾

网友A(2007-06-08):
献丑

任何在小于等于频率F的频段内频响平坦的电路可以无失真的通过数字信号

网友B:
来晚了!

任何频响特性平坦的电路,在其截止频率F(包括F点处)以内,都可以无失真地通过一个特定的数字信号。

-------这里更新好慢,来转的人也不多哟!!!

网友C(2007-07-10):
玩玩!

Any circuit .
//任何电路。
Any circuit will pass a digital signa。
//任何电路可以通过一个特定的数字信号。
Any circuit will pass a digital signa practically undistorted .
//任何电路可以几乎无失真地通过一个特定的数字信号。
Any circuit which has a flat frequency response will pass a digital
signa practically undistorted .
//任何频响平坦的电路可以几乎无失真地通过一个特定数字信号。
Any circuit which has a flat frequency response up to and including F will pass a digital signal practically undistorted .
//任何频率上限为F(含F点)频响平坦的电路,可以几乎无失真地通过一个特定的数字信号。

网友D:
SEE

楼上的那位英语的句子结构分析的能力令人折服啊`

网友E:
发现宇宙飞船的英文水平就是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