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boostrapped和non-boostrapped模式?

楼主(2007-05-09):
还有下面这句话里面的“no preset”怎么理解?

When using the MAX1771 in non-bootstrapped
mode, there is no preset output operation
because V+ is also the output voltage sense point
for fixed-output operation. External resistors must
be used to set the output voltage.

网友A:
回答

bootstrapped mode,non-bootstrapped mode 分别指自举模式和非自举模式,no preset 指“没有预设置”
整个这句话的翻译是:当MAX1771工作于非自举模式时,没有预设置的(电压,这个电压指事先在芯片里面就设置好了的一个电压值)输出工作,因为V+在固定输出工作时,是输出电压的检测点。在非自举模式下,必须使用外部电阻来设置输出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