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wer dropout voltage 翻译成中文是什么?

楼主(2007-05-17):
lower dropout voltage 翻译成中文是什么?

楼主:
谢谢,computer00

 低压差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是指直流和直流之间的压差?

网友A:
就是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之差很小

网友B:
问题它是lower,而不是low

网友C:
lower 可以译成较低或更低

网友D:
LDO

LDO是它的缩写。

网友E:
对,是低压降的LDO,开关管是MOSFET,而常用的7805就不属这类

网友F(2007-08-05):
快快哦

低电位差

网友G:
我对lower dropout voltage 的理解

lower dropout voltage,就是低压差,意思就是说输出的直流电压很稳定,变化很小。
 我的这种理解对吗?

网友H:
低压差是输入和输出电压差低;

这是相对于类似7805这样的稳压器来说的;

至于lower dropout voltage,是说压差比low dropout voltage还要low;
可以翻译成:

超低压差稳压器,或者缩写成LLDO,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