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Latch Enable的呓语

楼主(2007-05-30):
背景:Latch Enable,简称LE, 很多片子上都有这个脚.

用orCAD画图,发现373的LE上面有横线,那到底什么状态才算是Latch Enable状态呐??根据DATASHEET, Active HIGH, 很明显说是高电平有效.但是大家都知道高电平的时候是触发器随输入改变的,也就是说锁是打开的.

锁有效而不上锁??锁无效而上了锁??这个好像有点和常识颠倒了嘛.

而orCAD中LE有横线,说明设计orCAD库的同志认为上锁状态才是有效状态.又回到了传统观念.

唉,东西方的语言习惯差距还真的很大. 我觉的LE上面不应该有横线,即我支持Latch enable时它是打开的,和我们中文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Latch这个单词确实有点怪.我只是习惯的推敲一下这个单词,钻钻牛角尖,各位莫怪.

网友A(2007-07-11):
什么叫锁定状态?锁定状态就是保持不变的状态,

现在LE为低,输出固定,即输入数据被锁定,所以LE上面要加横杠,即低电平被锁定.

网友B:
被楼主绕晕了

网友C:
都对,嘿嘿,都对

加了横线,可以理解为输出被Latched了;对
不加横线,可以理解为输入端的数据被Latch到输出端了;也对

我发现,说话谁也不得罪最好,中庸之道啊,呵呵

网友A:
楼上错误. latch即被锁存, 如果只直通,那不能叫latch,

最多算个buffer.

网友C:
latch有“存”的意思吗?

latch有“存”的意思吗?buffer倒是真的有这个意思!
latch有类似于switch的意思,于是既可以enable latch中“开”的意思,也可以enable latch中“闭”的意思,所以我说都对。

网友A:
看来是你没理解在数字电路中的latch和buffer的含义

网友C:
我的理解

00是希望我说:latch=锁存器吧?呵呵
可latch既可以是名词,又可以是动词,上面讨论的显然是后者啊!

网友A:
动词名词还不是一个意思

网友C:
我的理解

汉语翻译后有“存”的意思,实际上这个词本质上没有这个意思。港台好象翻译成“闩锁器”,似乎更恰当?

网友D:
哈哈,不"存"怎么保持住状态啊?

"latch enable"和SRAM的"write enable"实质上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