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译:

楼主(2007-06-06):
This pin can be used to power down the IC to converse power,

网友A:
这个管脚用于把该芯片关掉电源以把电源极性反向

网友B:
该管脚可用于IC掉电控制,以节约能耗

网友C:
3楼对

学习了

网友D:
2 楼对吧

..

网友E(2007-07-10):
不知上下文,按语法生硬地翻译一下!

This pin can be used to power down the IC to converse power
这个引脚用来控制该IC的断电,以使电源逆变。

网友F:
who

who is right?
i want to see  next

网友G:
缺少上下文

从常理上说,似乎3楼很对。
但实在没找到converse做节约解的例子。
最好是加点上下文。

网友H:
converse有保留保存的意思,当然结合上下文才能准确翻译理解

网友A:
to converse power?

可能是to conserve power吧?
可能是楼主抄错了单词,呵呵;

This pin can be used to power down the IC to conserve power,

该管脚用于把该芯片电源关掉以降低功耗;

网友G:
楼上说得有道理

“平常人”可能直接把它看成conserve了吧。

网友I(2007-09-03):
用这么长的单词?要是我就用save,多简单啊

网友J:
Gooogle了一下,楼主原文没错

This pin can be used to power down the IC to converse power

http://www.utc-ic.com/spec/KA8602.pdf

7 Mute This pin can be used to power down the IC to converse power, or for muting, or both. When at a logic “LOW” (less than 0.8V), the IC is enabled for normal operation. When at a logic “HIGH” (2V to Vcc), the IC is disabled. If Mute is open, that is equivalent to a logic “LOW”.

网友I:
估计是写数据手册的人就已经搞错拉。发个邮件问问技术支

网友K(2007-10-16):
RE:搂主

请楼主告知原文链接!

网友L:
我觉得3楼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