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e temperature 这个什么意思呀?

楼主(2007-06-26):
哪位高手给解释一下

网友A:
核心温度???

网友B:
die应当是芯片封装内部的 核心 部分吧

网友A:
应该是的.........

楼主:
谢谢各位,在maxim的温度传感器资料里看到的

楼主:
测环境温度,用集成芯片像MAX6613还是用热敏电阻成本低呀

网友A: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pt100 或者热电偶即可

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