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T-8-8-8-8-初始化的一段英文的意思--

楼主(2007-07-10):
TE, TI, ST, ni, After
A software reset must be included at the beginning of all programs to initialize the control registers after power up.The initialization procedure should be implemented 100ms after power up.

初始化程序应该在上电后100mS内完成,还是100mS外?

网友A:
初始化程序应该在上电后100ms内完成!

注意毫秒要全部用小写ms,而不是mS。

楼主:
^?^ 一个疑问——

如果说100ms之后完成,很容易满足;
如果是100ms之内,我如何保证我这段程序的执行肯定是在MT8888上电后100ms之内?原因:
1、单片机从电源上电到开始工作的时间虽然很小,但总是存在的;
2、对MT8888而言,上电的标准是什么?是指电源达到4.75V么?
3、再深究一句,为什么非要在100ms内完成?

网友B:
按照原文白纸黑字明白的写着“上电后100ms内完成”

A software reset must be included at the beginning of all programs
to initialize the control registers after power up.
所有开始运行的程序必需包含软件复位,以作初始化上电后的控寄存器。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dure should be implemented 100ms after power up.
初始化程序应该在上电后100ms内完成。

网友C:
100ms after power up

这个动作应该是指开关动作完成后开始算的。这个过程应该不限于初始化过程本身。还要考虑电源稳定的过程和电路复位-启动的过程。

就上电复位而言,为了保证可靠性,复位电路也往往有延迟电路等。所以,100ms不能孤立地理解。

愚见!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是说初始化过程要花费100ms的时间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dure should be implemented 100ms after power up.

注意100ms之前没有其它介词.

就是说,你写了软复位之后,只要要等100ms,该芯片才会完成寄存器初始化动作。

网友B:
after power up 是开关合上之后,“implemented 100ms ”

should be done (一般过去将来时的被动时态)
should be implemented 加上implemented(完成了) ,就构成了(一般过去将来完成时的被动时态)
//---------------------------------------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dure should be implemented 100ms after power up.
用语法指导这句话生硬直译就是:
初始化程序应该将被完成,在加电(开关合上)后100ms。

(原文的意思的确是指:应该100 ms 之内完成)。因为should be的语气并不强硬,可能只是建议。

楼主:
我的理解——

TO:宇宙飞船——
就算是“建议”在100ms前完成,那就说明在100ms后完成会有一定的危险,不管这个危险系数有多大,在产品化的东西里也不应该存在的;
如果是开关合上后100ms内完成,那么首先要保证CPU和MT8888在100ms内开始工作,这本身就不太合理,电源上升速度、CPU的复位延时、MT8888的工作电源范围等都是需要考虑的,谁能保证这100ms内大家都有效工作了?

TO:圈圈——
如果是本身执行100ms,那么后面那句 after power up 我觉得就多余了,不上电后咋执行啊

网友A:
对不起,对不起,我前面的理解刚好相反

应该理解为“初始化程序应该在上电100ms后进行”,即不要在刚上电时就进行初始化,上电100ms之后再开始初始化操作。

估计这100ms是等待电源、时钟等部分稳定。

如果是理解为“初始化程序应该在上电后100ms内完成”,则英文应该是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dure should be finished within 100ms after power up.
或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dure should be done within 100ms after power up.
不好意思,忽悠了各位。^=^

网友B:
搞蒙了!下面贴子重新分析

网友B:
语法直译发现问题,看原文的好处!

A software reset must be included at the beginning of all programs
to initialize the control registers after power up.
所有开始运行的程序必需包含软件复位,以作初始化上电后的控寄存器。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dure should be implemented 100ms after power up.
初始化程序应该在上电后100ms内完成。//指的是软复位需要的时间??

//************************************
用语法指导这句话生硬直译就是:
初始化程序应该将被完成,在加电(开关合上)后100ms。

上句:to initialize 。。。
下句:The initialization 。。。 //指的是上句的动作将被完成。

网友B:
原文的逻辑有错?上下文根本没法理解!狗屁不通!

上句:to initialize 。。。
下句:The initialization 。。。 //指的是上句的动作将被完成。
      再加上 after power up     //这一条件状语。

上下文的关联就逻辑冲突:狗屁不通!

网友A:
"should be implemented"是“应该被实现”的意思

"should be implemented"是“应该被实现”、“应该被进行”的意思,不是“应该被完成”的意思。

因为100ms前没有介词,即100ms不是用来修饰implement的,它只能是修饰随后的power up,所以应是“上电后100ms”。

should be implemented不是一般过去将来完成时的被动时态,它只是一个简单的被动时态,should在此是“必须”的意思。

网友B:
implement==实现,执行;implemented==实现了,执行了 ==>完成

implement vs implemented
中文意思:实现了(执行了)跟“完成”是同义词。

楼主:
^_^

21IC上的Zarlink和Mitel两个公司的MT8888C的DATASHEET对初始化的描述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么句话

网友D:
我觉得programs并不是程序的意思,而是编程的意思,

即配置那些寄存器,有些地方会把这样的操作叫做给芯片编程(可编程芯片也因此而得名).

A software reset must be included at the beginning of all programs to initialize the control registers after power up.The initialization procedure should be implemented 100ms after power up.

在上电之后的任何编程操作之前,必须先执行一个软复位操作,以初始化控制寄存器。(芯片内部)初始化寄存器的过程需要花费100ms的时间.

我认为后面的after power up是搞错了,应该理解成after reset.

网友B:
原文的时间计算是基于after power up 作关联的

A software reset must be included at the beginning of all programs to initialize the control registers after power
up.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dure should be implemented 100ms after power up.

程式的运行肯定是上电后马上开始运行,开始运行时首先要做的就是执行一条软件复位指令。在此原文作者把“上电”到执行“软件复位”指令的时间省略不计。
100ms 算作软件复位的最大完成时间。//这是什么东东的IC,复位这么慢!!

//NND 这原文的作者真垃圾,用工程师的脑袋写数据手册说明。

网友C:
procedure 不宜译成“程序”

以免引起误解。

愚以为,它应该是对上一句的概括,此时应该起到表示做出上一句所说的步骤的过程,也就是进程、阶段之类的意思。后句应当是对前句的进一步解释,是否可以译成: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dure should be implemented 100ms after power up.
该初始化工作(过程、进程)在上电后100 ms的(内)就应当完成。
一般地,其意思应该是不应超过这个时间,但允许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

注:“100ms”正确的写法应当是“100 ms”

----------
讨论得不错,向你们学习!

网友E:
注:“100ms”正确的写法应当是“100 ms”

Why?

想起一个"千万不能相信"的帖子.

网友C:
有规定的

详见:GB 3101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不是信不信的问题。

3.2 单位的名称和符号
3.2.1 单位的符号
本标准只推荐使用GB 3100中所规定的符号。
在某些必须使用中文符号的情况下,可按GB 3100的规定构成中文符号。
单位的中文名称构成原则见GB 3100。
在印刷中,无论其他部分的字体如何,单位符号都应当用正体印刷。在复数时,单位符号的字体不变。除正常语法句子结尾的标点符号外,单位符号后不得附加圆点。单位符号应当置于量的整个数值之后,并在其间留一空隙。
在单位符号上附加表示量的特性和测量过程信息的标志是不正确的(参阅GB 3100的6.1.3)。
例:
应是U<SUB>max</SUB> = 500 V (不是U=500 V<SUB>max</SUB>)
单位符号一般用小写字母印刷。如果单位名称来源于人名,则其第一个字母用大写字母印刷。
例:
m( 米 )
s( 秒 )
A( 安 培 )
Wb ( 韦 伯 )

网友F:
应该是100ms后执行,呵呵

implement这儿是执行的意思,而且be implemented这儿只是被动意思,没有完成时态意思。所以应该翻译为:初始化程序应该在上电100ms后执行。

网友B:
查时态表格得知,有道理,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dure should be implemented 100ms after power up.

should be implemented (would(should)be done)
一般过去将来式被动时态

//******************************************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dure have been implemented 100ms after power
up.

have been implemented (have been done)
过去将来完成式被动时态

网友B:
俺认同computer00的译法

引用 网友D:
↑English Corner ←返回版面
16楼: 我觉得programs并不是程序的意思,而是编程的意思,

即配置那些寄存器,有些地方会把这样的操作叫做给芯片编程(可编程芯片也因此而得名).

A software reset must be included at the beginning of all programs to initialize the control registers after power up.The initialization procedure should be implemented 100ms after power up.
在上电之后的任何编程操作之前,必须先执行一个软复位操作,以初始化控制寄存器。(芯片内部)初始化寄存器的过程需要花费100ms的时间.

网友G:
也许?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dure should be implemented 100ms after power up. == 初始化过程在加电100毫秒后开始执行。(implement:实施,==开始执行)。原因:加电后100毫秒内可以认为电源未达到稳态,真正的初始化动作最好在电源稳定后实施。

网友G:
又及

A software reset must be included at the beginning of all programs to initialize the control registers after power up.The initialization procedure should be implemented 100ms after power up.
加电后为了初始化控制寄存器,所有程序开头必须包含一个软件复位。初始化过程应在加电后100毫秒开始执行。

网友D:
注意前后两个"初始化"

software reset的目的是为了initialize the control registers,而后面紧接着又说initialization procedure,我认为后面的initialization即指前面由software reset引起的初始化过程,即softwae reset之后,initialization需要执行100ms.

网友G:
我的理解

我觉得:应该是在power up之后100毫秒才做softwae reset。一个片子需要100毫秒做一次initialization似乎太长了啊?

网友H:
谁写的e文,这么烂

网友I:
在突发模式下

状态寄存器的位1一般在写发送数据寄存器后100ms后才置位.

楼主:
^_^

感谢宇宙飞船、IC921、圈圈、扬真人、XHTXZXW、tjsheep、平常人(排名不分先后 ^0^)......等大侠的讨论和回答!

看来要么是上电后100ms,要么是执行100ms(我也认为是这个),要做到满足这两个要求并不难........

网友B:
补充一下!

A software reset must be included at the beginning of all programs to
initialize the control registers after power up.
任何编程操作的开始必需包含软件复位,以初始化加电后的控制寄存器。
(也就是说软件复位只需做一次,因为上电只有一次)

网友J:
同意XHTXZXW~~~~~~~~~~~~

也就是程序开始运行后延时100 ms才开始做初始化的工作~~~~~~

网友K:
基本句型

time after some point

某时点之后的时间。

网友B:
再整理一次,

A software reset must be included at the beginning of all programs to
initialize the control registers after power up.
任何程序的开始必需包含软件复位,以初始化加电后的控制寄存器。
(也就是说软件复位只需做一次,因为上电只有一次)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dure should be implemented 100ms after power up.
上电后,初始化过程应执行100ms.(100ms是特指以上的软件复位时间)

网友J:
老外的语法也有烂的时候~~~~~~~~基本上同意XHTXZXW~~~~~~~~~~~~

科技英语的翻译,需要从技术角度完全理解原文含义的基础上,打乱语序,按照中国人的习惯重写一遍:

---------------------------------------------------------------------

引用 网友B:
↑English Corner ←返回版面

34楼: 再整理一次,

A software reset must be included at the beginning of all programs to
initialize the control registers after power up.
任何程序的开始必需包含软件复位,以初始化加电后的控制寄存器。
(也就是说软件复位只需做一次,因为上电只有一次)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dure should be implemented 100ms after power up.
上电后,初始化过程应执行100ms.(100ms是特指以上的软件复位时间)

---------------------------------------------------------------------

(为了可靠初始化MT8888,)程序在上电(复位)后延时100 ms才对mt8888的控制寄存器进行初始化操作。

(隐含的含义
:cpu的复位时间要快于mt8888,因此需要在cpu复位100ms之后才对mt8888进行软件的初始化;在原文中,a software reset= to
initialize the control registers。)

把这段英文重写一遍:

A software reset must be included at the beginning of all programs to correctly  initialize the control registers 100 ms  after system power up.

网友L:
这是很基本的语法问题啊!

试着翻译下面的几个句子吧,谁对谁错就明白了!
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in  100ms after power up.
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for 100ms after power up.
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100ms after power up.

网友B:
楼上请指正!

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in  100ms after power up.
上电后100ms内某件事应该做。
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for 100ms after power up.
上电后100ms某件事应该做
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100ms after power up.
某件事应该做100ms上电后。

网友M:
很简单,我觉得第三句是上电100ms后再做.

A software reset must be included at the beginning of all programs to initialize the control registers after power up.The initialization procedure should be implemented 100ms after power up.会不会是上电100ms后再做呢?

网友N:
纠正一下37楼!

引用 网友B:
↑English Corner
37楼: 楼上请指正!
//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in  100ms after power up.
//上电后100ms内某件事应该做。
//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for 100ms after power up.
//上电后100ms某件事应该做
//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100ms after power up.
//某件事应该做100ms上电后。

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in  100ms after power up.
上电后,在100ms内某件事应该做
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for 100ms after power up.
上电后,某件事应该做100ms
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100ms after power up. //??

网友L:
嘿嘿

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in  100ms after power up.应该在上电后100ms内(就开始)做某事。
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for 100ms after power up.上电后某事要做(够)100ms。
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100ms after power up.应该在上电后100ms(才开始)做某事。

网友B:
TO:40楼,

1。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in  100ms after power up.
上电后,在100ms内某件事应该做
2。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for 100ms after power up.
上电后,某件事应该做100ms
3。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100ms after power up.
上电后,某件事应该做100ms       //省略了介词for

网友L:
嘿嘿

问41楼俩问题:
1、从语法上说,甚至从口语习惯上说,这个for能省吗?
2、汉语句子“某事应该在加电以后100ms才开始执行”,翻译成英语应该是什么?

网友O:
我同意太阳之母的翻译。

在看其翻译之前的spacecraft, or space-shuttle原文时就认为那100ms应该是等待的时间。

网友B:
TO:42楼,

引用 网友P:
↑English Corner ←返回版面
42楼: 嘿嘿
问41楼俩问题:
1、从语法上说,甚至从口语习惯上说,这个for能省吗?
2、汉语句子“某事应该在加电以后100ms才开始执行”,翻译成英语应该是什么?

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100ms after power up。

网友B:
再给一个,请高手看看这答案如何?

1。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in  100ms after power up.
某件事在上电以后100ms将做
或: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within 100ms after power up.
某件事在上电100ms以内将做
2。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for 100ms after power up.
上电后某件事应该做100ms (指持续时间)
3。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100ms after power up.
上电后某件事应该做100ms (指持续时间)

网友Q:
专业与不专业的区别!哈哈!专业8级VS菜鸟!

网友L:
嘿嘿

2、汉语句子“某事应该在加电以后100ms才开始执行”,翻译成英语应该是什么?

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100ms after power up.
????

请45楼翻译:
The bulb should be breaked 100ms after power up.

网友B:
TO:太阳之母

引用 网友L:
↑English Corner ←返回版面
47楼: 嘿嘿
2、汉语句子“某事应该在加电以后100ms才开始执行”,翻译成英语应该是什么?

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100ms after power up. //语法书上可没说,
????    //不过接照英语国家的说话习惯,他们应该能正确理解!

Something should be done , after power up.//这种文法是正确,

请45楼翻译:
The bulb should be breaked 100ms after power up.
加电后,灯泡应断开100ms.(也就是断开时间达到100ms).

网友L:
heihei

The bulb should be breaked 100ms after power up.
加电100ms后,灯泡会破裂。

网友N:
楼上的时态搞错了,

The bulb should be breaked 100ms after power up.//
break  (过去式 broke) ( 过去分词 broken)
正确的应是:
The bulb should be broke 100ms after power up //省掉for
译1:加电后灯泡断开时间达到100ms。//强调延时时间。
译2:加电后灯泡破碎时间达到100ms。//强调爆炸时间。

完全等效于:
The bulb should be broke (for)100ms after power up

//--------------------------------------------------
The bulb should be broke in 100ms after power up //不算精准
The bulb should be broke on 100ms after power up //要求定时极精准,
加电100ms后,灯泡会破裂。

网友R:
我敢打赌,是在100 ms之后(而不是这内)执行初始化程序

A software reset must be included at the beginning of all programs to initialize the control registers after power up.The initialization procedure should be implemented 100ms after power up.
在上电后,所有程序的开头必须包含一个软复位(程序),对控制寄存器进行初始化。初始化程序必须在上电100 ms后执行。

如果是在100 ms之内执行(毫无道理),至少应该在100ms前加一个within。

... should be implemented after power up.
应该在上电后执行
... should be implemented 100ms after power up.
应该在上电100ms后执行,100ms作after短语的修饰。

类似的说法:
Jack is older than Tom.
Jack is two years older than Tom.

网友L:
heihei

breaked 是形容词

网友B:
假若是带PLL锁定的MCU时钟,在执行软复位时,

初始化倍频PLL,需要执行达100MS一点都不奇怪。

再者100ms 不是副词不可能修饰“介词短语after power up. ”而且英语的习惯用法(也就是语法书上说的动词动作之后for ***时间段内。之间的for 一般可以省略掉)。

因此按照文法翻译原来意思译文是:
A software reset must be included at the beginning of all programs to initialize the control registers after power up.The initialization procedure should be implemented (for)100ms after power up. //这句子内省掉了(for).
在上电之后的任何编程操作之前,必须先执行一次软复位操作,以初始化控制寄存器。(芯片内部)初始化寄存器的过程需要花费100ms的时间.//compter00 大虾的译文。

//有可能是PLL的锁定时间,究竟是不是PLL这就不得而知,总之这是按照原文的文法准确意思的译文。

网友B:
俺也是请教了本公司国外业务部英语专业8级的同事,

他们的一致回答是执行时间,而且俺也查了多本语法书,在某些语法书上的确说是省略了介词,这一回可真成了一个大迷团了!

网友O:
语法总是滞后的

有机会再多问问吧,不带提示地问。

网友J:
这段英文要从电子技术角度上分析,

应该是100ms之后对MT8888做初始化的工作;一个区区的mt8888的初始化工作怎么需要100ms的时间?而且不同的mcu和主频对mt8888初始化需要的时间也都不一样;

从语法上分析,可以找到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和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作为例证;

网友B:
RE: hq_y

the day after tomorrow  不可能讲成:day after tomorrow
总之俺是先相信死语法,然后再想办法使它变活,这是一个过由死到活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