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r710和IAR for ARM问题一个

楼主(2007-04-20):
我在IAR for ARM4.41A中编写了一段代码,是汉字库,只有40个汉字。现在我遇到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不用const,只用unsigned char disp[132]={。。。};,第一行汉字中有几个规则的图标,上半行。如果我8行汉字全采用const定义,则程序不能运行(死机)。如果最后一行汉字不用const,那几个规则的图标就在最后一行出现(最后半行)。我用RAM方式仿真的时候没有错(没有奇怪的图标出现),只是在remapping ram之后才有。请问各位高人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A:
你在 ram 还是 rom 中运行?

楼主:
在rom下运行,死机

在rom下运行,死机

楼主:
数组重新定义了

我现在将16X16的汉字数组定义成一个二维数组,只要加上const定义,程序就死机,停在0x0000001C(B寄存器)。不加const定义,显示就有奇怪图标。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B:
RE

用const定义的话,数据位于flash中。不要光说死机,至少跟一下程序,看看在访问什么地址时死机?

楼主:
程序在这里死机

static void  ADCTaskStart(void *p_arg)
{
    p_arg = p_arg;
    data_V = 0;
    data_T = 0;
    value_V = 0;
    value_T = 0;
    port180_V = 0;
    port180_T = 0;
    GPIO_Config (GPIO1,0x0003,GPIO_HI_AIN_TRI);
    GPIO_Config (GPIO1,0x6000,GPIO_OUT_PP);
    GPIO_Config (GPIO2,0x0400,GPIO_OUT_PP);
    DispInitBT();
    ADC12_Init();
    ADC12_ITConfig(DISABLE);
    ADC12_PrescalerConfig(100);
    ADC12_ModeConfig(ADC12_SINGLE);
    for(;;)
    {
     while(port180_V <= 59)
     {
        ADC_bit_init_V(port180_V);
        ADC12_ChannelSelect(ADC12_CHANNEL0);
        ADC12_ConversionStart();
        while(ADC12_FlagStatus(ADC12_DA0) == RESET);
        data_V = ADC12_ConversionValue(ADC12_CHANNEL0);
        value_V = ADC12_Calib(data_V);
        if(port180_V <= 59)
        {
          result_V[port180_V] = value_V;
          port180_V++;
        }
     }
     while(port180_T <= 59)
     {
        ADC_bit_init_T(port180_T);
        ADC12_ChannelSelect(ADC12_CHANNEL0);
        ADC12_ConversionStart();
        while(ADC12_FlagStatus(ADC12_DA0) == RESET);
        data_T = ADC12_ConversionValue(ADC12_CHANNEL0);
        value_T = ADC12_Calib(data_T);
        if(port180_T <= 59)
        {
          result_T[port180_T] = value_T;
          port180_T++;
        }
     }
    ADC_Current();
//    DispClear();
    DispStart();
    OSTimeDlyHMSM(0, 0, 0, 50);
   }
}
第一个while循环出不去,死锁了。考虑与数组的定义有关。
unsigned char  port180_V;
unsigned char  port180_T;
unsigned short  data_V;
unsigned short  data_T;
unsigned short  data_C;
unsigned short  value_V,value_T,value_C,result_C;
unsigned short result_V[90] = {0};
unsigned short result_T[90] = {0};
void  ADC_bit_init_V(unsigned char port_V);
void  ADC_bit_init_T(unsigned char port_T);
void  ADC_Current();
void  DispStart();
void  Generic_Wait(unsigned long TimeSet);
void  DispRefresh();
void  DispClear();
void  DispClearPart(unsigned char PageWantSet);
void  DispInitBT();
unsigned short  ADC12_Calib(unsigned short Conv_Res);
void  Disp_ByteSend(unsigned char DataWantSend);
void  DispStartPart();

unsigned char const Disp0[16] =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
unsigned char const Disp1[16] =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

不定一成const,例如定义成如下
unsigned char  Disp0[16] =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
就不死机,但在显示屏上出现规则的奇怪图标。

楼主:
DATA_Z和DATA_C

result_V是DATA_Z段,value_V也是DATA_Z段。

大家帮助分析一下,是不是启动代码从flash复制程序到RAM的过程中出问题了。

按道理DATA_Z段和DATA_C段没有冲突,各管各的,为什么加上const就出问题哪?上面的源程序第一个while循环出不来,死在那了。

楼主:
str710程序改了一下,毛病依旧。

static void  ADCTaskStart(void *p_arg)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p_arg = p_arg;
    data_V = 0;
    data_T = 0;
    value_V = 0;
    value_T = 0;
    GPIO_Config (GPIO1,0x0003,GPIO_HI_AIN_TRI);
    GPIO_Config (GPIO1,0x6000,GPIO_OUT_PP);
    GPIO_Config (GPIO2,0x0400,GPIO_OUT_PP);
    DispInitBT();
    ADC12_Init();
    ADC12_ITConfig(DISABLE);
    ADC12_PrescalerConfig(100);
    ADC12_ModeConfig(ADC12_SINGLE);
    for(;;)
    {
     for(i = 0; i < 60; i++)
     {
        ADC_bit_init_V(i);
        ADC12_ChannelSelect(ADC12_CHANNEL0);
        ADC12_ConversionStart();
        while(ADC12_FlagStatus(ADC12_DA0) == RESET);
        data_V = ADC12_ConversionValue(ADC12_CHANNEL0);
        value_V = ADC12_Calib(data_V);
        result_V = value_V;
     }
     for(j = 0; j < 60; j++)
     {
        ADC_bit_init_T(j);
        ADC12_ChannelSelect(ADC12_CHANNEL0);
        ADC12_ConversionStart();
        while(ADC12_FlagStatus(ADC12_DA0) == RESET);
        data_T = ADC12_ConversionValue(ADC12_CHANNEL0);
        value_T = ADC12_Calib(data_T);
        result_T[j] = value_T;
     }
    ADC_Current();
//    DispClear();
    DispStart();
    OSTimeDlyHMSM(0, 0, 0, 50);
   }
}

unsigned short  data_V;
unsigned short  data_T;
unsigned short  data_C;
unsigned short  value_V,value_T,value_C,result_C;
unsigned short  result_V[90] = {0};
unsigned short  result_T[90] = {0};
void  ADC_bit_init_V(unsigned char port_V);
void  ADC_bit_init_T(unsigned char port_T);
void  ADC_Current();
void  DispStart();
void  Generic_Wait(unsigned long TimeSet);
void  DispRefresh();
void  DispClear();
void  DispClearPart(unsigned char PageWantSet);
void  DispInitBT();
unsigned short  ADC12_Calib(unsigned short Conv_Res);
void  Disp_ByteSend(unsigned char DataWantSend);
void  DispStartPart();

楼主:
可能是remapping的问题。

可能是remapping的问题。

那位知道如何将要remapping的内容事先清零?ads1.2的我知道,IAR for ARM如何写程序?

网友B:
Re

第一个while循换里每次port180_V都加1,怎么会出不去呢

网友C:
如何判断死在第一个while中?

你是如何判断程序没有跳出第一个while?

请在第二个while处加一个断点,调试运行看是否能够停到这个断点?若不停,则强行停止运行,看看port180_V的值是多少?判断一下问题何在?

网友D(2011-11-25):
om下运行很容易死机的。

网友E:
可怜啊,我也很头疼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