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 大量有关ST7系列单片机的应用笔记免费下载 ☆☆

楼主(2007-04-25):
请点击下列相应的应用笔记标题,从ST的网站上免费下载;这些应用笔记可以帮助您更好地使用ST7系列单片机,现在它们还是英文的版本,欢迎愿意协助翻译的网友与我们联系,可以发邮件到:mcu.china@st.com

AN886 如何选择微控制器的ROM、FASTROM和OTP
如何选择微控制器的ROM、FASTROM和OTP通常,一个客户在开发基于MCU的应用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级别的修改器件中代码的能力;为了满足这些不同的需求,STMicroelectronics提供了两组不同的器件类型:
- EPROM、OTP、FASTROM和ROM;
- Flash、FASTROM和ROM
本文讨论了第一组器件,有关第二组器件的信息请参考AN1068。

AN887 轻松地使用微控制器
多年前,系统控制的功能还是由逻辑组件所构成,结果是较大和较重的机箱。后来,微处理器被逐渐采用,整体的控制器缩到一块小的电路板上。随着半导体工艺的不断发展,控制器所需的部件可以缩小到一个芯片上,并仅包含特定工作所需的功能以保持较低的成本。本文展示了一个微控制器的通用功能(CPU、存储器和周边设备),并列举了一些典型的应用,同时讨论了一些供电的问题。

AN898 电磁兼容的基本概念
多数电子电路及期件都是彼此靠近的,因此电路设计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电路中的各个部分不受外部噪声的干扰同时不对外界产生干扰。这个原则就是所谓的电磁兼容,或称EMC。电磁噪声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
本文介绍了一些EMC的基本概念,如电磁干扰(EMI)和电磁敏感性(EMS),文中也给出了一些有关EMC的规则。有关在基于微处理器的应用中EMC的设计原则,请参考AN901。

AN900 半导体工艺介绍
集成电路是一种小而复杂的芯片,可以实现多种功能。它主要由两个主要的部分组成:一个很小又极易破碎的硅片和用来保护内部硅片以及可供用户实际可使用的封装。本文描述的“前道”和“后道”制造过程并以用MOS工艺制造的晶体管为例。实际上,意法半导体公司的大多数集成电路都是采用这种工艺制造的。

AN900 半导体工艺介绍
基于微控制器应用的电磁兼容指导方针
电磁兼容的问题必须在一个项目的最初阶段考虑进去,在生产开始的阶段再去解决电磁兼容的问题,所花费的人力和物力要远远大于在开发阶段就详细地研究电磁兼容细节的开销。本文的目的是向设计基于控制器产品的设计师提供一些基于微控制器应用设计的指导原则,以帮助他们达到优化电磁兼容性能的目的。有关电磁兼容的一般信息,请参阅AN898。

AN910 评估ST7和ST9系列的标准测试程序
ST公司针对8位和低档的16位微控制器,开发了一系列的标准测试程序来评估这些微控制器核的计算和中断处理等性能。这些程序已用于ST7和ST9系列微控制器,也可以用于市面上其他公司的微控制器。
测试程序是用汇编语言书写,已达到优化和注重核心性能的目的,这样就去除了编译器对代码效率可能产生的影响。

AN912 开发工具的简单指南
单片机的开发工具可被用作编程和评估单个或几种微控制器。本文将描述工具的类型以及它们的用途。由于配有各种原理图和插图,本文可以提供易懂的解答,诸如“什么是开发工具?”、“什么是高级语言和低级语言的特征?”或“什么是调试?”……本文将对不同用途的硬件工具包给出一个大体的描述,诸如:仿真器和入门开发套件的比较。

AN969 在ST7和PC之间的SCI通讯
本文档介绍了在一个ST7微控制器和一个PC之间的标准通讯接口. 该通讯接口是通过ST7的SCI 设备和PC的一个串行口使用RS232协议实现的。

AN970 ST7与EEPROM之间的SPI通讯
本文介绍了一个使用ST7的SPI设备通讯的实例。
在该实例中轻易地实现了在ST7单片机和一个具SPI接口的EEPROM - M95XXX之间的通讯。ST7通过SPI接口实现写存储器与读存储器的操作。(附程序清单)

AN971 在ST7和M24CXX EEPROM之间的I2C通讯
本文介绍了一个使用ST7的I2C设备通讯的实例。该实例实现了在ST7微控制器和一个带I2C接口的EEPROM - M24CXX间的主从通讯,达到通过ST7的I2C接口对外部EEPROM的无差错控制的读写操作。(附程序清单)

AN972 用ST7软件模拟SPI的主设备
本文介绍了一个使用ST7标准I/O口模拟SPI实现主模式全双工通讯的基本驱动软件。文中介绍了SPI(串行外围接口)的原理和8位全双工通讯的算法。在文档的最后给出了汇编源文件。(附程序清单)

AN973 使用16位定时器实现和一台PC的SCI软件通讯
用串行通讯接口(SCI)可灵活地实现单片机与外部设备间的全双工数据交换,数据交换采用工业标准的NRZ异步串行数据格式。 该文档说明了怎样使用ST7定时器用软件模拟SCI通讯,它实现了在ST7微控制器和一台PC之间的RS232通讯。文中给出了初始化、中断、接收和发送子程序的框图和流程图。在文档的最后还给出了源程序列表。

AN974 用ST7定时器输出比较实现实时时钟
本文说明了如何使用ST7定时器的输出比较功能。**以一个实例介绍了一个基于固定时基的具有秒、分、时的实时时钟,并用流程图解释了硬件配置、初始化和寄存器更新过程。在文档的最后给出了源程序列表。

AN976 使用ST7的PWM功能驱动蜂鸣器
本文介绍了如何使用ST7的PWM驱动蜂鸣器产生合成音乐。文档包含了音阶、音符长短、音调产生和音量控制。在文档的最后给出了源程序列表。

AN978 ST7 VISUAL DEBUG(STVD7)的调试特色
ST7 Visual Debug(STVD7)是一个强大的,易于使用的,综合性开发环境(IDE),它将帮助客户编译和调试基于ST7微控制器的项目。这个窗口形式的IDE在客户的PC机上运行,通过仿真器或在线调试模块与用户的开发板相连。

AN979 使用ST7 ADC驱动模拟键盘
本文介绍了一个使用ST7模数转换(ADC)的实例,用ST7的片上ADC模拟一个16键的键盘。文档的第一部分描述了硬件接口技术,然后用流程图的方式描述了软件的实现。在文档的最后给出了源程序列表。

AN980 ST7键盘解码技术和按键唤醒的实现
本文介绍了一个使用ST7的HALT 模式的实例。在这个例子中用ST72251实现了一个4X4的矩阵键盘,按任意键会触发外部中断来唤醒MCU。

AN983 ST7的C语言编译器COSMIC的特色
COSMIC Software是一家1983年在法国巴黎创立的私人公司,由两位在UNIX系统和嵌入式开发工具领域有丰富经验的工程师Dr. Maurice Fathi和 Jean-Pierre Lavandier创建。COSMIC为ST7的8位微控制器开发了C语言编译器和调试器。本文介绍了如何使用COSMIC的Tool chain和STVD7以及IDE来开发ST7系列微控制器。支持本开发工具的操作系统包括:Windows95/98/NT。

AN985 如何在ST7的RAM中执行代码
本文以ST72251为例,介绍了如何在ST7的内部RAM中执行程序。被执行的代码必须从ROM或者外部设备如主机或者E2PROM中拷贝到RAM中。本文以流程图和汇编语言样本程序为例,介绍了一系列必须的步骤,如链接,拷贝代码和调用程序。

AN986 如何使用ST7的间接寻址模式
ST7的汇编语言指令集包括了对短地址和长地址区变量的间接寻址模式(使用索引或不使用索引)。 本文以具体的例子介绍了如何使用间接寻址模式使编程者用C语言和汇编语言写出更简洁的代码。

AN987 ST7的在线编程
本文介绍了与EPROM编程相比,在线编程的优势,还介绍了如何对ST7通用微控制器进行在线编程。所有的ST7微控制器都可以通过MDT1,MDT3和MDT4工具系列中的ST7在线编程器(Starter Kits和EPBs)实现在线编程。

AN988 如何使用ST7的汇编工具
本文介绍了如何使用ST7的汇编语言工具来开始一个ST7项目的开发。这个工具是基于DOS或UNIX系统的开发系统,用于使用ST7微控制器的项目开发。本文描述了如何在DOS环境下使用此工具,给出了整个开发工具的总览和汇编相关选项。

AN990 ST7系列微控制器相对于行业标准结构的优势
本文以微控制器应用开发者的观点,从开发价格,速度和兼容性三个方面,介绍了ST7系列微控制器相对于行业标准结构的主要优势。提及的优势包括增加了Y寄存器,间接寻址模式,堆栈指针访问,PUSH/POP指令,SWAP指令和中断向量。

AN1014 怎样把ST7的功耗降到最低
本文档介绍了针对低功耗产品减小ST7功耗的一种方法。本笔记是基于ST72311写的,但可适用于所有的ST7通用单片机。本文档讨论了ST7的慢模式、等待模式和停止模式,并给出了功耗测量例子的列表。

AN1015 增强微控制器的电磁兼容性能的软件技巧
增强微控制器为基础的电子系统的电磁兼容性能的一个重要方式是设计坚强的软件,为达到这个目的,电磁兼容的问题必须尽早地在项目的设计初期考虑。考虑电磁兼容特性的软件加强了应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实现这样的软件特性相对成本较低,加强了MCU的抗干扰能力的同时节省了硬件的成本。对数字和模拟信号的电磁干扰应作为应用程序数据处理的参数之一。

AN1017 使用ST7 USB微控制器
ST7 USB接口提供了一个连接到PC主机的USB外设的实现方式,它支持低速数据传输。
本文讲解通过操作USB接口硬件来实现USB外设与主机的交互的示例程序。可以下载相关的固件源代码。

AN1039 ST7支持的数学应用程序
本文介绍了以下的数学程序:
- 2个8位数的除法
- 2个16位数的乘法
- 32位数除以16位数的除法(结果保存在16位数中)
- 2个16位数的加法
- 2个16位数的减法
- 检测一个16位数是否在预定的范围内
- 2进制数到10进制数的转化。
此应用使用的MCU是ST72251。

AN1040 监控USB自供电设备的VBUS信号
“关于USB周边设备的检测清单”的条款之一有问到如下的问题:当VBUS是高电平时,只有上拉设备是有效的?
该条款参见USB说明书第7.1.5章“设备速度识别”。它提到“上拉电阻上接的电压源必须是由USB电缆的电源提供,因此当VBUS上没电时,上拉电阻就不能给数据线提供电流”。
这只适用于电源不是由VBUS供电的自供电设备。
待续。。。。

楼主:
大量有关ST7系列单片机的应用笔记免费下载(续一)

AN1041 使用ST7 PWM(脉冲宽度调制)产生模拟输出(正弦波)
本文阐述怎样用ST7 PWM/BRM来产生平均值和幅度皆可调的50Hz正弦波。该实现基于ST72511R4微控制器。

AN1042 ST7的I2C从机模式例程
本文用一个实例介绍了如何使用ST7的I2C接口进行通信。作为从设备,ST7微控制器可以与任何I2C主设备通信。ST7的I2C接口实现了在接收数据时的出错处理并把错误结果返回主设备。文中的例子是在ST72E251上实现的,它使用了I2C的7位地址模式。

AN1044 ST7微控制器多中断源管理
本文以ST72251为例介绍了在ST7微控制器上对多个外部I/O中断进行管理的技术。

AN1045 用ST7的软件实现I2C主设备
本文以纯软件方式实现I2C主设备,它适合于任何不带I2C硬件的ST7微控制器。程序用C语言编写,它实现了I2C主设备的发送和接收功能。实例中,ST7作为主设备,通过I2C总线与作为从设备的EEPROM通信。

AN1046 ST7 UART仿真软件
所有ST7系列微控制器都有一个带输出比较和输入捕获功能的16位定时器。
本文介绍了如何用ST7定时器来仿真RS232UART(通用异步串行收发器)的技术,实现串行通信只需2个引脚而不需任何外加器件。
本文的第一部分解释了RS232串行通信协议及怎样针对ST7定时器进行一些调整。本文的其它部分更详细地讲述程序在发送和接收模式下是怎样工作的,并在一些要点上配有时序图。
UART仿真程序所需的代码量很小,读者可以容易地修改本文提供的例子应用到自己的项目中。
文中提供的代码已在ST72251上实现,并在各种可能的配置方式下通过了与PC机相连的测试。

AN1068 如何选择微控制器的ROM,FASTROM和FLASH
客户在开发基于单片机的应用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级别的修改器件中代码的能力;为了满足这些不同的需求,意法半导体公司提供了不同的器件类型:
EPROM、OTP、FASTROM和ROM型;
FLASH、FASTROM和ROM型;
本文将讨论第二种类型。如需要知道第一种类型的器件请参照应用笔记AN886。

AN1070 校验和自校验性能
该应用笔记是介绍一种软件技术,该技术用来决定是否在EPROM里的数据和程序已经被破坏,假如已被破坏的话就不再运行用户程序。在此笔记里描述的程序适用于ST7GP系列(ST72101G1和G2, ST72121J2, ST72212G2, ST72213G1, ST72251G1 and G2, ST72311N2 and ST72331N2)。在本文中,我们选择使用ST72251G2。

AN1071 使用带USB接口的ST72611开发半双工的USB-串口转换器
文本介绍了如何开发一个转换器使RS232接口的设备能通过USB接口连接到主机。与主机的通信建立在HID协议上,实现最大通信速率为800比特每秒的USB低速设备。 使用由操作系统提供的HID驱动和应用程序库使得开发主机应用程序更加简便。

AN1077 ST7和ST9系列单片机增加的CAN总线控制器的介绍
近年来由于OSEK系统的应用和ECU数量的增加,对于车身网络的需求有了显著的改变。在汽车电子的应用中,8位的微控制器已经并还将占据主要地位。然而当各种各样强大的CAN处理器开始应用于16位和32位的微控制器,8位的微控制器却仍然需要占用大量的CPU时间来管理CAN通信。本文介绍了一种全新的,专为汽车电子应用设计的,为8位微控制器优化的CAN处理器。

AN1078 ST7定时器实现PWM占空比0%到100%可变
本文讲述一个利用16位ST7定时器来实现PWM输出的程序,程序可灵活地调节占空比,程序工作在固定地周期下可实现真正的0%到100%的占空比可调.示例程序适用于所有ST7通用微控制器(ST72251G1和ST72251G2)

AN1082 ST72141马达控制外围模块特殊寄存器的说明
ST72141用于控制有位置传感器或无位置传感器的永磁直流无刷电机。
其电机控制功能由片内硬件的电机控制模块来实现,该模块分为4个部分,分别为:
- 反电动势过零及退磁结束的检测器;
- 过零与换流间的延时管理单元;
- PWM 管理单元;
- 通道管理单元。

AN1083 ST72141的BLDC电机控制程序及流程图
本文所介绍的软件程序是由ST7MTC1 KANDA套件产生,其中80%的代码是通用的,其余20%的代码是专门用于ST7MTC1 KANDA 套件的控制(用户界面及与PC机的通讯)。
文中给出了此程序的流程图,它解释了如何用电流和电压模式控制电机及其开环/闭环速度控制的方法。
本文所附的程序是一个以电流模式及闭环速度控制来驱动一个BLDC电机的实例。

AN1086 ST7和ST10系列用于多路汽车电路的带U435接口的CAN总线解决方案
由于使用多路网络技术取代了传统的信号处理方式,汽车电路变得更加容易布线和具有灵活性,从而提高了这些电路的竞争性。CAN总线由于其在速度和防噪声方面的优势而成为多路系统中具有优势的协议。然而,每个项目都在协议,价格和性能方面有特殊的要求。所以一个单一的构架不可能满足所有的需求。本文首先比较了主要的支持多路系统的协议,包括CAN, J1850和SCI/UART。**的第二部分介绍了一种优化的构架,使用了内置FLASH和ROM的微控制器,如ST725x,ST92F120,和ST10F167,以及一个物理接口(U435)。 最后,介绍了MCU核的发展方向,即内置FLASH和高度集成。

AN1103 在低速和低压应用中使用ST72141增强的反电动式检测
ST72141是意法半导体专为驱动BLDC(直流无刷)电机而设计的微控制器。基于四重电压检测级别的反电动式过零检测,最适合于无传感器的电机控制。ST72141提供了完全的数字控制方案,电机的相线可以直接通过一个电阻联到微控制器的输入管脚。
在低速或低电压应用中,反电动式信号非常低,过零检测变得十分困难。本文介绍了一种在低速或低电压应用中,改进反电动式过零检测的方案。

AN1105 ST7的CAN总线驱动器
控制器区域网络(CAN)标准是一个快速且高可靠的串行总线协议,它适用于由微控制器、传感器、驱动器一类的智能设备所组成的局域网。现在它已经被广泛使用,尤其在汽车领域,以及家庭自动化和工业设备控制领域。
不少ST7的单片机中都内置了CAN模块,我们称之为pCAN,因此这些控制器可用作CAN网中的节点。ST提供了软件驱动程序以帮助用户使用pCAN单元进行设计应用。
本文介绍了如何使用此驱动器及它是如何工作的。用户可根据本文附带的文件建立自己的软件,或根据需要进行适当的修改。

AN1106 如何将HC05的汇编程序转换到ST7上
本文的目的是帮助客户将他们的HC05的汇编语言源程序翻译成ST7识别的源程序。即使这两种汇编语言再相似,整个体系和程序结构仍然是不同的。一个名为“migr2st7"的翻译软件由ST公司开发,并适用于CD上所列出的所有微控制器。如要了解更多的关于ST7汇编语言工具的信息,请参阅AN988”如何使用ST7的汇编工具“和ST网站(www.stmcu.com)上或ST7 CD上的软件程序库。

AN1129 使用ST72141驱动BLDC电机时的PWM管理
直流无刷电机(BLDC)具有效率高、运行噪音低且起动力矩大的特点,这部分归功于内置的永磁体。由于这些特性,它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在很多领域,如:硬盘驱动器、风扇、泵、压缩机等。然而BLDC电机必须象同步电机一样运行,必须使用电路来驱动它,包括转子位置传感器、开关器件和控制单元。
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开关器件是MOSFET或IGBT,且并联了续流二极管组成3相桥臂。驱动电机的传统方法是通过HALL传感器检测转子的位置进而决定定子绕组的通电与否。
ST开发了一款ST72141单片机,它基于一个工业级的标准内核,专门用于BLDC电机的驱动。它的最大特点之一是不需传感器,只需通过读取反电动势来精确地驱动电机。用三个电阻来替代三个HALL传感器,把相电压经过电阻限流后直接输入到单片机的端口上,给单片机提供转子位置信号。此单片机取代了标准控制器及转子位置传感器。当然,它也可用传感器的方法来驱动电机。
尽管就成本和控制板尺寸来讲无传感器方法有很大的优势,但它的控制方法相对而言较复杂。本文介绍了何时能直接读取反电动势,及如何快速地设置各个控制寄存器以应用ST72141的各种先进的功能。

AN1130 使用ST72141进行BLDC电机驱动的介绍
电机是当今工业界的主要设备,每年全球生产不少于50亿台电机。
直流无刷电机(BLDC)已经用于硬盘驱动及许多工业应用领域,而且它们在汽车、家电及工业应用领域的市场占有率在不断地明显增长。
意法半导体开发的ST72141单片机可以控制同步马达,特别是控制三相BLDC电机。由于这类电机的高效率、低噪音、体积紧凑、高可靠及长寿命的特点,使其在工业控制、汽车设备、冰箱、空调、压缩机、风扇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ST72141是ST7系列微控制器的一员,是专为马达控制应用而设计,且包含A/D转换器和SPI接口,它内置的BLDC电机控制模块可驱动有传感器或无传感器的电机。

AN1131 如何将基于ST72511/311/214/124的应用移植到ST72521/321/324上
本文提供了如何将基于ST72511/311R、314N、314/124J的应用移植到ST72521/321R、321/324J上去的一些信息。ST72521/321R、321/324J系列的芯片在设计和生产上使用了一些更先进的技术。

AN1148 用ST7263设计USB鼠标
本文讲述用ST7263微控制器来实现成本低廉的USB鼠标.其中第5部分详细描述了低功耗模式的实现.ST提供了完整的框架和固件库来帮助客户开发自己的具体应用.在本文的结尾,提供了参考文档的一个列表.本文假定读者熟悉ST7263和USB。

AN1149 处理USB鼠标的挂起模式
所有的USB设备都必须支持挂起模式,挂起模式使得USB总线上超过3毫秒没有活动时,让USB外设进入低功耗模式。象USB键盘和定位设备一样,USB鼠标在检测到键被按下或鼠标被移动时,必须能退出挂起模式。该特性叫远程唤醒模式。远程唤醒包括向USB线上发出恢复(重新开始)序列信号以及鼠标和主机间的通信恢复。本文描述用ST7263微控制器制作的USB鼠标对挂起和远程唤醒模式的实现。第1章主要谈到在进入挂起模式前应该如何处理的建议;接着详细讲述为了应对远程唤醒模式而对外围RC电路的选取,内容包括电源管理建议和RC参考值建议;第3章讲述唤醒模式;第4章和第5章讲述软件实现和程序流程。
本文假定读者熟悉ST7263和USB。

AN1150 用标准测试程序比较ST72和PIC16
本文介绍了ST公司的ST72254和Microchip公司的PIC16F876之间的比较结果。选择这两款微控制器进行比较的原因是它们具有相近的性能并且几乎同时面世。对这两款芯片的比较分为两个主要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内核,比较了芯片的系统结构,包括对一系列性能的标准测试。这些标准测试程序基于汇编和C语言,针对于微控制器的一些典型应用。第二部分测试了外围器件的功能,独立于内核的程度,和它们的驱动软件。在最后,有表格总结了这两种微控制器各自的优缺点。在ST公司的网站 (www.stmcu.com) 的应用参考手册栏目内可以找到与本文相关的两个文件,第一个的名字是“ST72254和PIC16F876性能的比较“,包括了本文的比较结果和对一些使用到的测试代码和编译选项的介绍。本文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用户更容易的重做一些标准测试。第二个文件则重组了一些使用到的源代码。有关PIC16F876的信息,请参考Microchip公司的数据手册(S30292A.PDF)。

AN1151 ST72254和PIC16F876的性能比较
ST公司开发了两套关于8位和低档的16位微控制器应用的测试程序,用来评估微控制器内核的处理性能。这些测试程序已经用于测试ST72254和PIC16F876这两款微控制器。其中的一套程序用汇编语言编写,使之能关注于内核性能并最优化的执行代码而不牵涉到编译器的转化能力。另一套程序则用来评估两款微控制器的性能和它们各自的C编译器的能力。这个标准测试程序由C语言编写,是典型的汽车电子的应用。分别用HIWARE编译ST72的C代码,用Hi-Tech编译PIC16的代码。这两款芯片的执行速度用以下两种方法进行比较,首先使用这两款芯片分别允许的最大运行频率,即对于ST72使用16MHz的外部时钟输入,对于PIC16使用20MHz的外部时钟输入。其次,使这两款芯片处于相同的电流消耗水平(10mA)(这个电流值是可以修改的)。我们可以看到,为了使这两款芯片都达到这样的电流消耗标准,PIC16的运行频率必须低于10MHz,而ST72仍然可以保持其最大运行频率即16MHz。

AN1179 用远程ISP模式对ST7 Flash微控制器编程
本文有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下列ST7器件的ISP和Flash编程:ST72C104、ST72C124、ST72C171、ST72C215、ST72C216、ST72C254、ST72C314、ST72C334、ST72C411。第二部分给出了如何用ISP协议使用另一个ST7,对Flash存储器和ST72C254的选择字节编程。

AN1180 用ST7263套件实现一个USB游戏手柄
本文所说的游戏手柄是低速自供电的设备,它包括X、Y轴控制,和10个按键以及2个振动器(振动马达)。为了演示对ST7263微控制器的使用,我们用ST7263演示套件来实现USB游戏手柄,并带有USB鼠标和热键功能。这个应用用到了ST7263微控制器的主要功能,包括A/D转换、3个USB端点(Endpoint)(控制端点、中断输入和中断输出端点)以及PortA的2个具有输出比较功能的PWM口。本文所述的软件源代码可从ST网站获得。与其它USB设备一样,端点0作为控制端点被用作设备枚举;端点1是中断输入端点,通过它设备可以把数据发送给PC,这个端点由HID(人机接口设备)类的reportID(报告ID)功能共享使用。在此例中,第1个发送给PC机的数据字节是reportID号。在该应用实例中,用了3个reportID:
- reported 1用于游戏手柄数据
- reported 2用于鼠标数据
- reported 3用于热键功能
端点2是中断输出端点,用于接收PC机发给设备的数据,该端点被用作控制马达产生振动。

AN1181 静电放电灵敏度的测量
本文描述的是关于微控制器器件对静电放电导致受损感受度的流程。

AN1276 ST72141驱动BLDC电机时的起动程序
ST推出的ST72141用于控制BLDC电机,它具有有传感器或无传感器两种模式,使用ST的专利来检测反电动势的过零事件(详见AN1130)。
本文是对ST72141驱动BLDC电机时的起动程序的注释。

AN1278 LIN(LOCAL INTERCONNECT NETWORK)的解决方案
许多应用于汽车设计中的机械组成部分已经或正在被一种智能的电子机械化系统所取代。有许多的线路需要连接到这个系统中。为了降低这些线路的数量和控制这些系统结构相互间的通信,许多的汽车生产厂商开发了各种不同的彼此不兼容的总线系统。为了能有一个标准的总线结构,欧洲的汽车生产厂商组建了一个联盟来定义一种新的汽车电子模块的通信标准。这种新的总线标准被称为LIN总线,用于一些做简单切换的应用,如汽车坐垫,门锁,遮阳板,雨刷之类。

AN1321 使用ST72141在有传感器模式下的电机控制
ST72141K专门用于BLDC电机的控制,它具有以下特性:
- 电机控制单元(MTC),它可被视作在6个输出通道上的PWM多路复用器。
- 反电动势过零检测器,它用于BLDC电机在无传感器模式下的控制。
MTC是为无传感器模式控制设计的,但它也非常容易支持有传感器(一般是HALL传感器)模式控制,尤其在低速或定位时非常有用。本文叙述了在有传感器模式下控制BLDC电机时初始化MTC单元的方法。
**分成若干段,并附以汇编程序代码。

AN1322 如何将基于ST7263-B版的应用移植到ST7263B上
本文提供了如何将基于ST7263—B版的应用移植到新的ST7263B上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了升级开发环境使之支持ST7263B的必要步骤,和开发固件时必须注意到的两款芯片的不同之处。

AN1324 使用电源校验ST7FLITE0 MCU的RC振荡器
该应用笔记的目的是介绍一种使用欧洲标准电源(220V/50Hz)作时基,来调整ST7FLITE0内部RC振荡器的精度达1%的软件方案。用同样的方法适用于US电源标准(110V/60Hz)。

AN1325 使用ST7低速USB固件V4.x
本文讲述如何使用ST7低速USB固件V4.x。该固件用C语言编写,适用于Cosmic C编译器,它为低速USB微控制器(包括ST7261, ST7262和ST7263)提供了完整的USB协议支持,ST免费向客户提供源代码。

待续。。。。

楼主:
大量有关ST7系列单片机的应用笔记免费下载(续二)

AN1365 如何将基于ST72C254的应用移植到ST72F264上
本文介绍了如何使用ST72264系列芯片开发一些原来在ST72254,215,216,104系列芯片上开发的应用。

AN1445 使用ST7的SPI仿真16位SPI从设备
本文描述如何用ST7微控制器的片上8位SPI来仿真一个16位SPI从设备。

AN1446 使用ST72521仿真器来调试ST72324的开发项目
ST72521的仿真器可以用来调试基于ST72324开发板的软件,因为ST72521和ST72324在本质上是兼容的。本文的目的是为了说明这两款芯片的差异,使客户能写出兼容于ST72521仿真器和ST72324开发板的软件。只有功能方面的区别会被提及,电气性能和FLASH编程方面由于不能在仿真器上测试所以不会在本文种被提及。由于ST72521的仿真器已经发布了两个版本,所以本文将分为两个部分分别对应于不同版本的仿真器和ST72324。

AN1475 开发ST7265X USB大容量存储应用
本文描述如何用ST7265x微控制器来开发USB大容量存储应用。该参考设计包括与USB大容量存储类相兼容且可支持所有类型存储介质(闪存存储卡,硬盘等等)的通用USB大容量存储层(MSL),和与各种类型存储介质相匹配的媒介访问层 (MAL)。ST可以根据客户的请求来提供MSL和MAL模块,客户可以就近联络ST的办事机构以获取ST7265大容量存储软件。MSL和MAL应被当作用户不可更改的软件库,软件库提供了一些接口,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实际应用的需要进行一些相应定制:
- 存储介质的类型和数量
- 插入/取出管理
- 保护管理
- 用户接口
需要注意的是,MAL层使用了某些固定的MCU引脚来访问各种存储介质,因此特定的MAL层要求相关的硬件配置支持。

AN1476 家用型低成本电源
在大多数没有用到电池的应用中,微控制器的电源都是靠使用降压变压器然后经整流、滤波和稳压来获得的。但在许多低成本的小系统,变压器却是主要的制约成本的因素。在此背景下,弃用变压器可以降低成本同时可以缩小体积。本文提供的电源方案是用单一的整流管加以少许元件实现的。输出电压经过一个5.6V的稳压二极管稳压。尽管简单低成本,但它仍能提供微控制器和应用电路足够的电流。本文的目的是介绍基本原理和各种家用电器电路的成本分析。

AN1477 用XFLASH存储器仿真数据EEPROM
当ST7器件没有数据EEPROM时,可通过XFLASH存储器来进行有限的仿真。该应用笔记描述了怎样用ST72F264器件来仿真该特性及其仿真的限制。
对于所有的XFLAHS器件(所有Lite系列,ST72F344… ),数据EEPROM都可被仿真。

AN1502 用HDFLASH存储器仿真数据EEPROM
当ST7器件没有数据EEPROM时,可通过HDFLASH存储器来进行有限的仿真。该应用笔记描述了怎样用ST72F521器件来仿真该特性及其仿真的限制。
对于所有的HDFLAHS器件,数据EEPROM都可仿真。
由于HDFLASH是双电压FLAHSSH存储器,在应用板上必须提供12V编程电压(建议在应用板上把ICPSEL管脚下拉)。

AN1504 使用ST7的16位定时器生成初始状态为高电平的PWM信号
16位定时器是ST7系列微控制器的标准设备,具有广泛的应用,如测量多达两路输入信号的脉宽,或多达两路波形的输出。
本文涉及16位定时器的PWM模式,解释如何对PWM输出信号进行同步;如何确保无论计数器处于停止状态(无论如何原因)后重新开始或在程序开始运行时,在计数器开始计数时输出高电平。对于某些应用,比如电机控制,在计数器开始计数时输出高电平这项功能是必需的。

AN1526 ST7LITE0快速参考手册
ST7FLite0扩展了ST7低端的产品线,设计用于在小封装中实现先进的功能。
ST7Flite0是8位MCU,具有许多低成本的功能并附带低成本的工具,提供完整的成套方案,以使设计和最终产品的成本降到最低。
本文着重于ST7Flite0中那些细小但十分重要的部分,那些数据手册中不能被错过的部分。
第二、三部分包含有用的联结和列表,帮助使用者快速地掌握ST7Flite0和相应的工具。

AN1527 使用ST7SCR开发USB接口的智能卡读卡器
本文介绍了ST公司开发的USB接口智能卡读卡器的软件方案。此方案基于ST7SCR微控制器,可与ST公司提供的智能卡读卡器评估板配合使用。

AN1529 在ST7265 VDDF供电时,扩展电流和电压容量
ST7265以VDDF管脚为特色,该管脚使MCU电源端和低压外部设备之间的接口变得更加容易,VDDF管脚可以选择2.4~3.6V来给外部设备和ST7265 I/O口供电。因此,用VDDF管脚供电的设备可以和ST7265直接相连,而没有电压适配问题。
在有些情况下,内嵌调整器的可编程电压或电流的容量和应用所需不匹配,所以需要一个可选方案。
本应用笔记描述了两种实用的方案:一个3.3V/500mA电源驱动在ST7265xEVAL/MS “5 和 1”USB块存储评估板上的微存储媒介。

AN1530 用内部RC振荡器实现精确时基的低成本ST7应用
ST7微控制器包含一个内部RC振荡器,该振荡器频率会根据不同的环境而改变,从而导致不同的周边器件象定时器、SCI等的定时计算误差。周边器件的定时计算是基于数据手册给出的内部RC频率,但由于不同MCU的内部RC频率的变化,这导致在应用中误差定时的结果。
该应用笔记的目的是介绍一种精确定时的软件方案,该方案通过校准内部周边参数来补偿内部RC 振荡器的变化。本笔记主要针对带不可校验的RC的ST7 MCU,一个50Hz,5V源作为参考源来找出实际的内部RC 振荡器频率。内部频率与相关的数据手册频率的偏差被提供来校正周边参数值以得到定时精度。本方案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方法来补偿内部RC 振荡器变化和开发低成本的应用。

AN1575 针对ST7系列微控制器XFLASH和HDFLASH的在线编程方案
本文介绍了各种不同的对已经焊接在电路板上的微控制器进行编程的方法。这种在线编程的功能可以用来更新整个固体软件或者仅仅更新一部分的程序。这种技术是为满足设备生产厂商和客户的需求而设计,ST公司所有的带非易失性存储单元(OTP或者FLASH)的微控制器都支持这种它。日益变得重要的带有很多引脚的表面贴片芯片使使用标准编程工具进行编程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昂贵,而由于要及时适应市场的瞬息万变又使得在生产周期的最后阶段进行编程或重新编程成为必需,即使是在最终客户那里,情况也是一样。除了这些生产方面的制约,带有在线编程功能的微控制器又有了一些新的应用领域,比如,为客户定制,性能升级,远程维护,等等,都是被最终用户所看重的。

AN1576 对带HDFLASH和XFLASH的微控制器进行IAP的驱动
本文介绍了两种通用的IAP驱动,一种针对带HDFLASH的微控制器,另一种则针对带XFLASH的微控制器。针对每种驱动,本文都给出了系统结构,软件接口和一些实用的例子。

AN1577 芯片固件更新(DFU)在带USB接口的ST7微控制器上的应用
本文介绍了IAP在带USB接口的ST7系列微控制器上的实际应用。此应用根据USB论坛定义的固件更新(DFU)类标准来执行通过USB接口的芯片编程。这个DFU协议特别适合需要重新编程的USB项目,同一个USB端口可以既用于普通的USB操作,又用于固件更新的操作。

AN1601 应用于ST7DALI评估的软件
本文介绍了一个软件实例,适用于ST7DALI(STULITE2系列)微控制器和从属DALI 开发板。此从属开发板通过DALI网络控制灯光系统。这个软件实例用C语言编写,可以用Metrowerks或者Cosmic进行编译。

AN1602 ST7262/ST7263B的16位时钟操作
本文描述如何使用ST7262/ST7263B的16时钟。主要演示如何用2款微控制器的片上定时器进行脉冲测量和产生PWM波形。

AN1603 如何使用ST7系列USB接口的DFU开发套件
本文介绍了如何使用ST7系列的USB接口的DFU PC端开发套件。首先介绍的是软件的整体结构,然后是DFU开发套件编程界面和其功能特性的介绍,最后介绍的是一个使用DFU开发套件开发的用户更新系统的实例。DFU开发套件的最终目的是帮助用户方便的更新USB设备的固件。它可以运行在微软的Windows系统下,所有的ST公司的支持DFU功能的带USB接口的微控制器包括ST72F62,ST72F63和ST72F65系列都支持此套件。

AN1604 如何使用ST72F264的ST7MDT1-TRAIN
本文介绍了如何更新原先基于ST72C254及其子系列(SDIP32的封装)的ST7MDT1-TRAIN,使之兼容ST72F264及其子系列(SDIP32封装)。本文列出的改进之处仍然允许使用ST72C254的电路板。如想得到更多的关于这两类产品的不同之处的信息,请参考AN1365。

AN1605 使用一个有效的RC来使ST7LITE0从省电模式唤醒
该应用笔记研究了MCU ST7Lite0在典型应用工作期间的功耗,通过一个有效的RC电路产生外部中断来间隔唤醒HALT模式,并列出了相关参数下的典型功耗。

AN1633 非USB应用中设备固件升级(DFU)的实现
本文描述如何在一个通用或者说“非USB”应用中用ST7 USB微控制器,如ST72F62或ST72F63B,实现设备固件升级(DFU)功能。这里所指的“非USB”应用是与“USB应用”相对,而“USB应用”有另外不同的DFU实现(参见AN1577)。在本文所述的实现中,USB接口在正常使用中并没有用到。应用板是自供电的,同时片上的USB接口只是被偶尔使用,作为维护接口用于升级微控制器固件。

AN1635 关于客户ROM代码的信息
在ST为客户对他们的ROM进行编程前,客户会收到他们程序的代码已进行确认,而客户收到的代码与他们原先交给ST的代码已经是不一样的格式了。为了帮助客户够理解这些代码的不同之处,本文列出了当原代码经过NEWGET处理以后发生的改变。

AN1636 理解和最小化ADC转换错误
该应用笔记的目的是揭示不同的ADC(模数转换)错误和技术,应用开发人员可用该技术来最小化转换错误。ADC是MCU连接模拟世界到数字世界的重要周边设备。在本应用笔记,仅用嵌入到ST7 MCU内的ADC作一个范例,然而同样的原理可适用于其它ADC应用。

AN1658 序列号的实现
按惯例,要给每个设备赋予一个唯一的序列号或标识号。序列号可以放在外部的存储器中,如EEPROM中,也可以放在单片机的程序空间内。在有些情况下,序列号必须保密不能由外部设备读出;在其它情况下,序列号可通过DDC由远端PC或通过由厂家选择的其它方式从MCU读出。
本文介绍了如何实现序列号的技术,它包括了软件和工具方面的所有技术细节。
提供了C程序与任何版本的Metrowerks C编译器兼容(也与旧版本的Hiware, Panta 或 Codewarrior兼容),也可以移植到其它C编译器上。
本文的实例适用于ST7FLCD1 MCU,但通过微小的改动就可以移植到其它任何的MCU上。

AN1709 ST微控制器的电磁兼容设计指导
随着更高的性能、复杂化和低成本的需求压力,半导体工业在开发微控制器时都向着高密度和更高的时钟频率发展。这就带来了噪声的发射和敏感性的增加。因此应用的开发者必需在系统级的韧体开发、印制板布板时充分考虑到电磁兼容处理的问题。本文的目的是解释ST微控制器的电磁兼容特性和执行的标准来帮助应用设计者达到电磁兼容性能要求的适宜级别。

AN1711 ST7 ADC误差补偿的软件方法
本文介绍了补偿ADC误差的软件技术,同时介绍了一些编写ADC软件的技巧。

AN1712 使用ST7脉宽调制自动重装入定时器(PWMART)产生高精度正弦波
本文的目的是演示使用ST7 PWMART来产生高精度正弦波,且频率和平均幅值可调。本文基于ST72321J9微控制器。PWMART(PWMART在微控制器片上)被用于生成PWM波形,然后该PWM波形经过低通滤波器(简单的RC电路)来生成正弦波形。

AN1713 用ST7 I2C接口实现系统管理总线(SMBus)从设备
本文讲述如何用ST7 I2C接口实现符合SMBus协议的从设备。软件实现了SMBus版本1.1规定的所有SMBus协议。所用的芯片是具有多主I2C功能的ST72F264。软件用C语言编写,且适用于Metrowerks和Cosmic C编译器。

AN1720 FLASH微控制器的读出保护管理
一旦单片机编写完最终版的软件后,也许需要加保护以防止盗版。意法半导体公司的(ST7系列)单片机(无论是HDFlash或Xflash类型)都提供这种功能。依靠编写选择字节就可以轻松实现,但是各种编程工具实现的命令是不同的。
例程是为带HDFlash存储器的ST7FLCD1单片机定制的。这些指南也可用于其它单片机(甚至是XFlash),但是与单片机相关的特性,如:选择字节、缺省值、使能/非使能状态、编译器选项等,必须仔细检查后方能用于新的单片机。

AN1752 ST72324快速参考笔记
本文可以使你对ST72324有一个基本的理解,帮助你快速地着手开发你的应用产品。本文同时也特别列出了ST72324的一些重点,这样可以使你不必通读数据手册。第一部分给出的是器件的重要帮助的综述;第二和第三部分可以指引你正确选择的工具开发环境和启动ST72324。本文的各个部分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技术技巧来帮助你在设计中实现ST72324的各种特性。

AN1753 ST7 12位自动重装入定时器实现软件通用异步收发器(UART)
本文描述通用异步收发器的软件实现。方法适用于那些没有片上串行通信接口(SCI)的芯片,如ST7LITE0。

AN1754 如何通过ICC进行数据记录来测试ST7系列微控制器的项目
数据记录是一种记录数据的过程。在开发项目的过程中,数据记录是必需的,可以用来测试整个项目的强健性和可靠性。本文的目的就是介绍如何使用ICC协议进行数据记录。在一个特殊的时间周期后,数据记录系统会记录下每个特殊的变量和使用到的寄存器值。使用这种通过ICC协议来进行的数据记录的优势在于用户的程序可以直接运行在目标板上,和实际的应用有同样的硬件配置和设置,并且所费的代码量最少。

AN1755 使用ST7和NE555实现高精度的温度计
本文介绍了一个用ST7和NE555实现的温度计的例子。
NE555工作在稳定模式。它的频率由热敏电阻值的改变来控制;用ST7的定时器来测量NE555输出信号的频率和占空比。NE555的输出直接连到定时器的输入捕获口。

AN1756 用ST7DALI选择DALI的实现策列
本文介绍了如何使用ST7DALI微控制器选择DALI(数字寻址照明设备接口)的实现策列。**同时介绍了DALI标准的协议规范及其优点,并介绍了拓扑选项。

AN1796 通过PC的串口在线更新ST7上Flash中的程序
拥有当芯片焊接在板上时仍然能够进行软件更新的功能,对于新的内置FLASH的微控制器来说,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特性。通常,这种特殊编程功能由PC控制,通过电路板上的一个专用的接口(类似于10个引脚的插座)实现。然而虽然这类编程技术的成本由于MCU新增了自我编程的功能而稳步下降,这类技术却仍然很少在最终用户那里使用。本文的目的就是介绍一种实用的软件技术,可以用来加入到任何一个带RS232接口的实际项目中,使行业内的任何最终用户都可以更新内置FLASH的ST7系列MCU。

AN1827 ST7FLITE05/09 SIGMA -- DELTA ADC的实现
本文介绍了使用一个简单的外部电路和Sigma-Delta转换程序实现10位Sigma-Delta A/D转换器。
ST7FLITE05(09)具有一个内置的8位精度的ADC,它的电压输入范围是0~VCC。文中的外部Sigma-Delta ADC适用于相对频率较低且幅值为0~10mV(峰峰值)的信号。**的侧重点在于其提供的相对高的精度,参数的可重复性,以及简单因而低成本的特性(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下,除了MCU,仅仅需要3个RC网络)。

AN1828 使用ST7FLITE05/09/SUPERLITE实现PIR(PASSIVE INFRARED被动红外)探测器
本文介绍了怎样使用ST7FLITE05(09)微控制器系列来实现低成本的PIR探测器(人体运动探测器)。该技术使用软件Sigma-Delta A/D转换,其适用于低频传感器信号。关于Sigma-Delta 技术的细节请参考AN1827。文中介绍的方法也可在下述传感器应用领域使用:
– 保安系统
– 自动照明系统
– 自动门控制

AN1900 STDALI - EVAL的硬件实现
本文叙述了如何在现有的高频可调光荧光灯整流器中实现DALI(Digital Addressable Lighting Interface数字寻址照明设备接口)。

AN1904 ST7MC 3相交流感应电机控制程序库
本文描述了ST7MC 3相交流感应电机控制程序库。此微控制器内置了专门针对3相无刷电机控制的模块,它适用于驱动交流感应电机和永磁直/交流电机(PMDC/PMAC -- 通称微BLDC)的应用。

AN1905 ST7MC 3相BLDC电机控制程序库
本文描述了ST7MC微控制器的程序库之一。ST7MC内置了专门的电机控制单元(MTC),它既能控制永磁直/交流电机(PMDC/PMAC -- 通称微BLDC),又能控制交流感应电机。**介绍了运用ST7MC控制BLDC电机的程序库,该程序库以6阶梯形波的方式驱动有传感器或无传感器的电机,实现速度的开环或闭环控制,并实现电流或电压的控制。如何在有传感器模式下以正弦波控制PMAC电机,请详见AN1947。以正弦波控制交流感应电机的内容详见AN1904。

AN1971 ST7LITE0控制的镇流器
在新的镇流器应用中,适应性需求正在增加。若设计人员能设计出用同样的镇流器来点亮不同瓦数和类型的灯管,则能节省后勤成本。本应用笔记的目的是向设计人员展示怎样使用ST7微控制器设计出这样的镇流器。另外,该笔记展示了怎样使用ST7LITE0微控制器增加设计工作的便利和提高镇流器的功能。

待续。。。。

网友A:
非常感谢!!!

谢谢斑竹!!!

网友B:
关于AN970

谢谢斑竹提供的这些资料,那请问An970附带的程序清单从哪里下到?或者再麻烦传上来,或发到我邮箱里bhp1127@163.com
谢谢

楼主:
所有的程序清单可在ST的网站上下载

网友C(2014-10-13):
这些网页都打不开了.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