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PSD在Merge时出错

楼主(2007-04-26):
在PSDsoft Express中设置“Merge MCU/DSP Firmware with PSD”时出现问题,向大家请教
我设置了csboot为程序段,fs为代码段。然后在csboot0和csboot1中分别放入同样的hex文件,但在“Conventional Programmers”中查看时,至看到次Flash的csboot0中有烧入的代码,而csboot1中(绝对地址为42000~44000)没有东西
但如果是在fs0和csboot0中同时烧入,可以看到都有烧入的代码

请问是什么原因?难道必须要烧入以零起始的地址中吗?

网友A:
csboot为程序段,fs为代码段?

程序段不就是代码段,为什么要重复呢?
另外csboot0的空间已经足以放下你的代码。所以csboot1中(绝对地址为42000~44000)没有东西。

楼主:
PSD配置

主要是想试一下在csboot0中调用csboot1或fs0中的程序
初始配置是csboot为程序段,fs为数据段
试过csboot0+csboot1、csboot0+fs0、csboot0+fs1中烧入,以及在csboot0+csboot1中烧入不同的程序
只有csboot0+fs0可以烧入,(但这样要求改一些寄存器VM和Page等,太麻烦)

其它的几种都烧不进去,所有还是想试一下csboot0+csboot1,麻烦做过的人指点一二

网友A:
你要设定程序的起始地址为csboot1或fs0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