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7的I2C

楼主(2007-04-27):
I2c, ST, TI, dc, CD
ST7中与I2C相关的寄存器可以直接访问吗?
@tiny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2CCR     @0x18;
@tiny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2CDR     @0x1E;
main()
{I2CCR=0x10;
 I2CDR=0x11;
}

DEBUG时观察上面两个寄存器时,会得到什么结果?

网友A:
楼上的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

你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你确………

打开你需要调试的ST7 型号的数据手册,翻到IIC章节,找到I2CCR寄存器描述(Register Description)的段落,注意在寄存器名称下面的第一行就有你要的内容。如何找到答案的方法已经说了,你还是自己找把。

网友B(2007-06-05):
请问如何实现使用st7263b的IO口模拟I2C的程序

有没有源程序可以提供呀

网友A:
ST的网站上是有的,为何不去先找找在来问呢?

ST的应用笔记:AN1045-ST7 S/W IMPLEMENTATION OF I2C BUS MASTER

算了,我还是上传吧:
document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5203846301.pdf
software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5203914250.zip

网友C:
现在的有些同仁只想等着别人把东西都写好,给出来

当初俺可是一点一点做得,,
基本全是自己实现的,
包括寄存器位置的文件都是自己一个个建立起来的,,

只是在最初使用烧录工具时找过技术支持,,,

自己动手,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

网友D(2008-06-19):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也要动手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