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str710 4×4键盘配置的问题

楼主(2007-05-10):
str710 用4×4键盘采用行反转法进行控制,请问相关GpIO口怎么用软件配置?键盘与IO口之间是否需要有电阻?请指教

网友A:
回答:关于STR710 4×4键盘配置的问题

请看一篇讲ST7中如何实现4x4键盘配置的问题,STR710的键盘配置与此相同,可以借鉴。

AN980 ST7键盘解码技术和按键唤醒的实现

楼主:
能不能不用中断啊?中断的话硬件不好调整

网友A:
可以不用中断,用查询;但查询会占用较多CPU时间

楼主:
那大概的思路如何呢?

网友B:
大概的思路就是不断地扫描直到发现有键按下并识别出是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