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谁帮我看看!

楼主(2007-01-09):
我用cosmic 16k 限制版 c Compiler 编译st7的不同源文件,有些还是意法公司提供的头文件,总报相同错误信息,信息如下:
Compiling sourcei2cm_drv.c...
cxst7 +modms +compact +debug -pxx -pp -l -isource -iD:COSMICCXST7_16KHst7  -clDebug -coDebug sourcei2cm_drv.c
#error cpst7 sourcest7fmc2s4.h:87(15) missing ;
sourcei2cm_drv.c:
The command: "cxst7 +modms +compact +debug -pxx -pp -l -isource -iD:COSMICCXST7_16KHst7  -clDebug -coDebug sourcei2cm_drv.c"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i2cm_drv.o - 2 error(s), 0 warning(s)

文件“st7fmc2s4.h“第87行是注释行,
STVD7_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EDDR @0x0d;
/* Option Register */
STVD7_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EOR @0x0e;

有时文件都没有87行也报信息#error cpst7 source****** :87(15) missing ;
是否限制版的缘故?

网友A:
RE:

也可能是前面或后面有错误导致error定位不准.

方便的话PROJECT发上来大家看看

楼主:
re

st7fmc2s4.h是意法公司提供的st7寄存器的头文件,i2cm_drv.c使我编的,还要查看其它文件吗?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0071910593583.rar

网友B:
你的头文件放在哪里了?

那个错误指示说“没有找到st7fmc2s4.h”,你应该把它拷贝到i2cm_drv.c所在的目录中。

楼主:
re:

我所有的原文件和头文件都是在同一个目录source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