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不能读出M25P64 寻求帮助

楼主(2007-01-09):
不能读出M25P64 寻求帮助

  本人使用的调试环境为STR910-EVAL, STR912 CPU, 该板上有一片串行Flash 芯片M25P64,
本人使用SPI0的与其通信,但是不能读出数据,请调通过的大侠给与帮助.

  有示波器观察 MOSI, CLK , CS的波形均正确,但MISO没有任何输出.

  开发板式南京万利的,和原装的基本相同

初始化部分如下:

//  CLK =P5.4   GPIO5, GPIO_Pin_4 , GPIO_PinOutput, GPIO_Type_PushPull, GPIO_IPConnected_Enable , GPIO_OutputAlt2,
//  MOSI=P5.5   GPIO5, GPIO_Pin_5 , GPIO_PinOutput, GPIO_Type_PushPull, GPIO_IPConnected_Enable , GPIO_OutputAlt2,
//  MIS0=P5.6   GPIO5, GPIO_Pin_6 , GPIO_PinInput,  GPIO_Type_PushPull, GPIO_IPConnected_Enable , GPIO_InputAlt1 ,
//  CS  =P5.7   GPIO5, GPIO_Pin_7 , GPIO_PinOutput, GPIO_Type_PushPull, GPIO_IPConnected_Disable, GPIO_OutputAlt1,

  SSP_InitTypeDef SSP_InitStructure;

  SSP_StructInit(&SSP_InitStructure);
  /*********************** For SPI Flash *****************************/
  SSP_InitStructure.SSP_FrameFormat = SSP_FrameFormat_Motorola;
  SSP_InitStructure.SSP_Mode = SSP_Mode_Master;
  SSP_InitStructure.SSP_CPOL = SSP_CPOL_Low;
  SSP_InitStructure.SSP_CPHA = SSP_CPHA_1Edge;
  SSP_InitStructure.SSP_DataSize = SSP_DataSize_16b;
  SSP_InitStructure.SSP_SlaveOutput = SSP_SlaveOutput_Enable;
  SSP_InitStructure.SSP_ClockRate = 0xB;
  SSP_InitStructure.SSP_ClockPrescaler = 12;

  SSP_Init(SSP0, &SSP_InitStructure);
  SSP_Cmd(SSP0,ENABLE);

读出M25P64内部ID的代码如下:

     GPIO_WriteBit(GPIO5,GPIO_Pin_7,Bit_RESET);   // CS=0
     Delay(20);
     SSP0->DR=0x9F00;                             //  发出读ID命令
     Delay(100);
     TT=SSP0->DR;                                 //  读出的数据不对
     GPIO_WriteBit(GPIO5,GPIO_Pin_7,Bit_SET);     //  CS=0

网友A:
买的开发板没有提供实例程序?

我们使用8位的ST95080
初始化
 /* deselect the EEPROM */
  BSPI_EE_ChipSelect(High);

  /* SSP0 configuration */
  SSP_DeInit(SSP0);
  SSP_InitStructure.SSP_FrameFormat = SSP_FrameFormat_Motorola;
  SSP_InitStructure.SSP_Mode = SSP_Mode_Master;
  SSP_InitStructure.SSP_CPOL = SSP_CPOL_High;
  SSP_InitStructure.SSP_CPHA = SSP_CPHA_2Edge;
  SSP_InitStructure.SSP_DataSize = SSP_DataSize_8b;
  SSP_InitStructure.SSP_ClockRate = 2;
  SSP_InitStructure.SSP_ClockPrescaler = 2;
  SSP_Init(SSP0, &SSP_InitStructure);

  SSP_Cmd(SSP0, ENABLE);

读写的程序是

static u8 Send_Byte(u8 byte)
{
  u16 data;
  data = (u16)byte;
  /* send byte through the SSP0 peripheral */
  SSP0->DR = Data;

  /* loop while Transmit FIFO is full */
  while(SSP_GetFlagStatus(SSP0,SSP_FLAG_TxFifoNotFull) == RESET);

  /* loop while Receive FIFO is empty */
  while(SSP_GetFlagStatus(SSP0,SSP_FLAG_RxFifoNotEmpty) == RESET);

  /* return the byte read from the SPI bus */
  return((u8)(SSPx->DR)));

}

以上程序供参考,谢谢

楼主:
原因找到了!!!

原来程序没有问题,是南京万利的STR910-EVAL板子上面没有焊M25P64(或者是M25P16),而是装的M25P80.M25P80的容量小而且不支持读出id命令,我用Read Electronic Signature 命令去试验,其内部的Signature=13h 表明这是一片M25P80。
  在南京万利的提供的图纸上,标明是M25P64或者是M25P16。板子上的器件的印字模糊,不能辨认,才导致我多花了4个小时的劳动。

  提请使用STR910-EVAL各位注意!

  谢谢 楼上NEOO 的帮助!

网友B(2008-12-25):
谁有M25P20的驱动程序?

手头上有M25P64的程序,改了改想用在M25P20上却用不了,示波器中CS、DI、CLK中都正确,就DO没数据,不知哪位仁兄能提供下M25P20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