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7flite15b的MUC它的RCCR寄存器设置问题

楼主(2007-01-09):
请教高手!!!

对于ST7flite15b的MUC它的RCCR寄存器设置和它调整后的振荡器频率对应表格谁有吗?

RC控制寄存器RCCR的设置及它对应的振荡器频率是多少,怎么设置,怎么算?

楼主:
比如st7flite15b为0xb5时它的频率是多少

比如st7flite15b为0xb5时它的频率是多少,机器周期是多少,指令周期是多少?

网友A:
re:

LITE系列的内部RC频率受以下因素影响(PLL倍数固定)
1.RCCR
调整RCCR的值就是在调整MCU内部的振荡频率,值越小频率越高,值越大频率越低。
2.电压
低于~4v,频率线性下降。高于4v,频率基本稳定
3.温度
温度高低也会影响频率。但相对于电压的变化,温度变化的影响较小些。

每个芯片的内部集成RC不可能都做得非常精准,可能大些,可能小些,所以要想达到1%,就要对RCCR进行校正。ST提供了2组出厂校验值,根据需要在初始化程序中将该值load到RCCR中,可保证在5V 25C时1MHz 1%(可通过PLLX8到8M)或3V 25C时700kHz(可通过PLL再倍频)。具体的校验值的地址查DATASHEET吧。这个load的动作之所以没有固化到MCU内部的好处是用户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微调晶振(比如为了配合某些通讯频率或躲开某些干扰频率),代价是要在初始化中多写一条语句。

剩下的大家补充。

网友B:
关于ST7的MCU中RCCR寄存器的设置问题

在不少ST7的MCU中都有内置RC振荡器,使用这种内置RC振荡器的好处是可以节省一个外部的晶体,有些型号还能因此多出可用的I/O口;但内置RC振荡器的缺点是精度与稳定度比使用外部晶体的振荡器要差,使用外部晶体的振荡器可达到很高的精度,而内置RC振荡器只能达到1%的精度,所以内置RC振荡器不适合用在要求精确记时的环境中。

在半导体的生产中,是很难控制内置RC振荡器的各部分参数的,因此内置RC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也无法在生产中精确控制,为了达到实用的目的,在ST7的MCU中设置了RCCR寄存器,它的作用就是调节内置RC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使它达到一个相对精确的数值。因为上述原因,还因为RC振荡器的振荡频率受环境温度和电源电压的影响较大,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表格能够列出RCCR的值与振荡频率的对应关系;一个相同的数值,在不同的芯片上所产生的振荡频率是不一样的。

ST在每个芯片出厂之前的测试阶段,根据实测在每个芯片中的一个固定的地方,写入了在相应条件下RCCR的实测数值;如楼主提到的ST7FLite15B,在地址DEE0~DEE3处记录了能够在5V 25℃和3.3V 25℃的条件下产生1MHz振荡频率的两个RCCR的数值。每一个使用内置RC振荡器的程序,都应该在程序的初始化阶段,读出上述固定地址的数值写入RCCR,以保证得到精确的振荡频率。

至于楼主提到的机器周期和指令周期与振荡频率无关。

楼主:
谢谢!

再问一下,机器周期和指令周期与振荡频率无关吗???,跟RCCR有关吗??,看了一

ST7flite1的时钟管理框图,它控制着PLL和Fosc的输出.

但对于这个问题查了相关资料,对于RCCR设置也没有详细的说明.

以下是我在资料上看到的原文:

复位时RCCR为FF,FF---为可使用的最高频率,

           为00---可使用的最能低频率.
为了调节振荡器,在寄存器中写入一系列的不同值,直到获得正确的频率值.最快

的方法就是从80H开始采用二分法.

想问下,我用的是st7flite15b,5V为单片机的电源.设置RCCR后,机器周期和指令

周期会有什么变化,说明下我用的是内部晶振.当RCCR=B5H时,机器周期和指令

周期为多少呢?????

网友B:
ST7的MCU中RCCR寄存器用于内置RC振荡器的频率校准

ST7的机器周期和指令周期是与CPU的频率相关联,频率定了才知道机器周期和指令周期的长度,有个帖子中回答了机器周期和指令周期的长度与CPU频率的关系,你可以去看看,链接如下:
 ST7最大用到多少M晶震?机器周期是多少?

楼主可能粗心没有仔细看我的回答,“一个相同的RCCR数值,在不同的芯片上所产生的振荡频率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你一定要问当RCCR=B5H时的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