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手做过STR912的DMA吗?

楼主(2007-01-11):
  我做Momory 到memory的DMA程序OK,但是设备到memory的DMA程序没有成功,有做过的高手能否提供一段代码?

  STR912的“设备到memory”的DMA有两种主控部件,一个是由DMAC主控,另一个是由设备主控,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A:
Flow Controller

Hi seawwh,

这个主控制器会管理分组大小,也会停着传送。

如果你用比较简单的外设(SSP,UART),用DMAC蛀空比较容易。

你想用哪一个外设?你可以给我看一看你的代码?

Regards,
STF

楼主:
谢谢 SFT, 经过2天的反复,今天终于试验通了。但还有些问题

今天,已经试验通过了 UART0 和 SSP0的接收DMA。
但是还有一些寄存器的设置不太明白,比如PROT0,PROT1,PROT2的作用?

Thank STF

网友B:
我在正在用DMA控制SSP,问问大家

我今天用SSP调通了一个串口的FLASH,可是老板说用DMA控制,我弄了半天还是不好使,请问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怎么设置呢?seawwh,可以把你写的参考一下吗,谢谢!modelfeifei@126.com

网友B:
是这样初始化吗

void DMA_Init_SSP0()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

   DMA_Cmd(ENABLE);
   DMA_StructInit(&DMA_InitStruct);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_LLstItm=0;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_SrcWidth  = DMA_SrcWidth_Byte;    // 8bits Transfer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_DesWidth  = DMA_DesWidth_Byte;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_DesBstSize= DMA_DesBst_1Data;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_SrcBstSize= DMA_SrcBst_1Data;
   DMA_InitStruct.DMA_Channel_FlowCntrl = DMA_FlowCntrl0_DMA;

   DMA_ChannelSRCIncConfig (DMA_Channel1, ENABLE);
   DMA_ChannelDESIncConfig (DMA_Channel2, ENABLE);
   DMA_Init(DMA_Channel1,&DMA_InitStru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