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R73x芯片可以用IAR或ADS做开发吗

楼主(2007-01-11):
请问STR73x芯片可以用IAR或ADS做开发吗,如果可以,编译器和开发环境是怎样的关系?

网友A:
可以

IAR的软件是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硬件可选Jlink等。仿真调试方便明了。
ADS是ARM的旧的ARM开发工具,硬件是Multi ICE,使用时选择ARM7TDMI,仿真调试不是很方便,外设的寄存器需要看内存,并对照数据手册参看各个位,有点麻烦罢了。
公司有钱,同时考虑到版权,你就用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