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91X:LQFP128封装的管脚是否兼容?

楼主(2007-01-12):
STR91X:LQFP128封装的管脚是否兼容?

网友A(2024-02-26):
STR91X系列微控制器采用了不同的封装,其中包括LQFP128。在Proteus中,封装通常是按照实际硬件来设计的,因此如果你的硬件使用的是STR91X系列微控制器的LQFP128封装,那么在Proteus中使用相同的封装应该是兼容的。

网友B:
一般是兼容的吧

网友C:
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D:
其实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的啊,这种比较有意义

网友E:
我觉得排版布局一般都是兼容的呢

网友F:
通常情况下,同一系列的微控制器在相同封装中的管脚排布是相同的,因此如果你在使用STR91X系列微控制器中的不同型号,它们在LQFP128封装中的管脚应该是兼容的

网友G:
你可以在设计中使用相同的封装,而不必担心管脚排布的不同导致的兼容性问题。

网友H:
为了确保兼容性,建议在使用不同型号的微控制器之前,仍然需要查阅相关的数据手册和引脚定义表,以确保管脚的功能和排布是符合你的设计需求的

网友I:
总的来说,同一系列的微控制器在相同封装中的管脚通常是兼容的,但为了确保设计的准确性,仍然需要进行仔细的确认

网友J:
感觉是兼容的,但是这款芯片没用过,没发建议您哈

网友K:
可以查查手册,一般我觉得是兼容的

网友L:
你说与谁兼容啊?与那块芯片兼容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