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果CK上不接晶体,STR7能否工作?

楼主(2007-01-12):
STR7要求外接有源晶体,刚看了一下晶体的技术参数,其工作电流为10mA,真大呀。
当STR7处在Standby状态,CPU功耗极低,但此时千万不能让晶体工作,否则功耗白低了。
想让CPU在Standby之前通过一个IO控制把晶体电源关了,在退出Standby之后工作起来,再把晶体电源打开,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换句话说:STR7能不能在没有CK信号也能工作?
谢谢

网友A:
STR7能不能在没有CK信号也能工作?

RTC外接时钟没有? 如果接了, STR7能在没有CK信号时工作.

楼主:
RTC有接32768Hz

CPU在复位以后能自动使用32k晶振吗?

网友A:
CPU在复位以后能自动使用32k晶振吗?

复位之后用的是外部时钟/2作为系统时钟的.

Clock Configuration Reset State
In reset state, the RCCU_CFR value is 8008h and The PCU_MDIVR and PCU_PDIVR
register values (FACT bits) are 0000h. Consequently, in reset state the clock configuration is
DIV2 = 1, CK2_16=1 and therefore MCLK, PCLK1 and PCLK2 operate at half the external
clock frequency CLK

网友B:
配置CK_AF为RCLK能工作

速度慢,串口波特率不能超过32K了。

网友C(2014-02-10):
RTC外接时钟没有? 如果接了, STR7就能在没有CK信号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