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7-02-06):
    在STR912中怎么设置让程序在RAM中运行,那位大师指点一下 谢谢啦!!!

网友A:
连接时指定为ram的地址空间就可以了

网友B:
中断还在flash运行

你好,

如果你的应用在用中断,你会有一个问题。STR9没有STR7德REMAP功能。所以你的中断不会在RAM运行STR9会在FLASH跳转。

你在flash里面先需要下在这样的代码:

       NAME    main

        PUBLIC  main

        COMMON  INTVEC:CODE
        CODE32

main    LDR     PC, =0x4000000
        LDR     PC, =0x4000004
        LDR     PC, =0x4000008
        LDR     PC, =0x400000C
        LDR     PC, =0x4000010
        NOP                             ; Reserved vector
        LDR     PC, =0x4000018
        LDR     PC, =0x400001C
        B main

        END     main

这样你也可以放你的中断函数在RAM里

Regards,
Stepha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