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FLashLink 出错

楼主(2007-02-06):
万利买的FLashLink经常出错,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时能成功,但是经常出错,

网友A:
出现编程出错会有多种可能

1、编程器本身质量问题,如接口电平、驱动能力和编程器供电等
2、电缆物理连接问题,如地线、信号线等
3、编程对象,如电源退藕、pcb工艺等
4、操作系统和编程软件的匹配问题
当然使用排除法是查找问题最好的方法。

网友B:
专业

楼上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