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912在内存中运行时怎样进中断?

楼主(2007-02-08):
STR912在内存中运行时,程序都是在0x0400000开始的空间内运行的,而ARM中断后应向0地址,即Flash中去查找中断向量表,继而转向中断处理程序的。
可是我把程序通过AXD下载到SRAM中后,程序运行起来一样可以进中断,而地址0处并没有中断向量表啊。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认真看下手册

看看有没有Memory Remap的东西。
另外,就是Flash的中断向量的地方如果是LDR 指令直接读取中断控制器的向量地址的话,跳转是不会有问题的了。因为你的具体中断向量的地址是在中断控制器里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