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710只工作在正常模式,能否把V18、V18BKP短接?

楼主(2007-02-09):
710只工作在正常模式,能否把V18、V18BKP短接?

在DATASHEET看见,在正常工作模式下,V18与V18BKP内部是连接在一起的,在
STANDBY模式下才断开,我的系统只会工作正常模式下,应该能在外部断接吧?
这样做的目的是2个1.8V共用10U和33nF的电容。省掉1U的电容

网友A:
V18---V18bkp

在DATASHEET看见,在正常工作模式下,V18与V18BKP内部是连接在一起的,
在STOP、STANDBY模式下断开,甚至在LPWFI模式通过软件也可以断开。

如果你的系统只会工作正常模式下,且永远都不会用到低功耗模式,你可以外部短接,但是最好不要短接,你可以不接那个电容。省掉1U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