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CI通讯

楼主(2007-03-10):
我看ST7手册时,看到SCICR1寄存器里有一个M位。
上面说,为1时,9位数据位。这9位数据位里是包含
一位奇偶校验位,还是校验位要另加?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在SCICR1寄存器的介绍中就有相应的说明,正好针对你的问题

请仔细看看PCE和PS位的说明。